英威腾CHF100A-055G疑惑问题

楼主(2012-11-05):
英威腾55KW变频器W相模块输出端子内部松动,接触不良,造成缺相。换了模块,用了半个多月, 启动就报OC1,复位后再启动,频率升至5Hz左右,电流升至3A马上报Uv。但是接5.5KW小电机,测试运行一切正常。电磁开关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现在他们用一台37KW英威腾的变频器临时应急替换。打电话到英威腾售后,说是驱动板坏了,必须更换。谁修过这种驱动板啊!我想请教大家,我没有那么大的负载,如果把光耦输出脚短接掉,能不能测出故障?如果可以,该怎么短接测试。六路光耦为PC929,后面加A952和C5103驱动管。该怎么修啊!请诸位大师高手帮帮忙,先在此谢谢啦!
     现 在又出了新故障,昨天试机的时候发现停机时间特别长,加减速都设的40秒,启动运行正常,停机用了2分48秒,超长!进行恢复出厂值没效果,放哪里没理它。今天试机,发现运行正常,但是停不了啦!无意中发现内部检测电压736V,真是奇了怪。打电话到英威腾售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挂了我电话!该怎么修啊!请诸位大师高手帮帮忙!

    折腾了这么久,身心疲惫,今天来告诉大家结果!
    此机经和别的正常机器对调所有电路板进行测试,问题还是在IGBT模块。为了死个明白进行了如下测试,拔掉电流检测板,上电试机,十数次启停运行一切正常,用三只钳流表测三相输出电流,1--20Hz时三相电流不平衡,频率越低,偏的越严重。30Hz时电流开始平衡,直到50Hz一切正常。也就是说此机对功率模块电流输出一致性要求较高,而并不像外界所说的没有要求!换了四个批次的模块,都不行。客户在确定是模块的问题后不让修了,他们要自己修!
    至于停不了机和检测电压偏高,详细查了驱动板所有元件都没有损坏,判定为电路板内部漏电,更换了驱动板后问题解决!

网友A:
您好,报OC故障是电流采样环节引起的,和驱动回路没有关系,你可以先不带电机或者带一个小功率的电机,采用VF控制,频率升到50赫兹,用万用表测量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均衡,如果均衡的话就不是驱动回路的问题。另外你看一下P7组有故障时的电流,如果报的是OC保护,而故障时电流很小,那应该是电流采样的回路出问题了,其中霍尔的可能性比较大,驱动板上也有电流处理回路,CPU板上也有处理回路,所以都存在可能,但应该和驱动回路没有关系。您是哪里的?

楼主:
对:落寞纯关于您好,报OC故障是电流采样环节引起的,和驱动回路没有关系,你可以先不带电机或者带一个小功率的电机,采用VF控制,频率升到50赫兹,用万用表测量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均衡,如果均衡的话就不是驱动回路的问题。另外你看一下P7组有故障时的电流,如果报的是OC保护,而故障时电流很小,那应该是电流采样的回路出问题了,其中霍尔的可能性比较大,驱动板上也有电流处理回路,CPU板上也有处理回路,所以都存在可能,但应该和驱动回路没有关系。您是哪里的? 内容的回复:

河南焦作的。三相输出电压也很平衡,带负载和空载电压都很均衡。小负载运行加载一切正常,装回现场就不行了,一按启动就OC,就没有电流!

网友A:
那就是电流回路的问题了。CPU板,驱动板,霍尔,三个都可能有问题。有空可以打我的电话18317015832

楼主:
对:落寞纯关于那就是电流回路的问题了。CPU板,驱动板,霍尔,三个都可能有问题。有空可以打我的电话18317015832内容的回复:

霍尔还好说一点,驱动板有没有办法单独检测?

网友B:
     那样还是直接发到 INVT 厂家维修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还是直接发到 INVT 厂家维修吧 !

如果发回厂家的话,我就不给他修了!我现在是想学习一下,维修技术,否则谁还下这么大功夫啊!

网友D(2012-12-09):
最近折腾的森兰变频器,霍尔元件出问题,显示值和钳形电流表检查输出的电流--有些高一倍,一启动就跳停;有几台又低一倍,换了就好!

网友E(2018-10-28):
引用 网友A:
您好,报OC故障是电流采样环节引起的,和驱动回路没有关...

加油。。攒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