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NBT中,添加Ethernet-module,显示黄色感叹号。

楼主(2012-11-05):
系统中原来有一块ENBT,地址192.168.1.50,为了采集数据与ibaPDA软件连接,在空白槽新添加了一块enbt,已经用BOOTP DHCP给ENBT设置了IP 92.168.1.60。

但是离线情况下,在I/O configuration中添加了ENBT,ENBT的版本是4.008,选的是4.1,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添加了Ethernet-module模块,下载到PLC之后就一直显示黄色感叹号。如下图:

ethernet module设置如下图:

其中那个192.168.1.71 ,是服务器的IP,可以ping到ENBT模块,也可以登录模块的web界面。我是用PDA软件接受ENBT发出的数据。

想请教一下如何解决,我在I/O configuration中添加ENBT之后,已经在general中设置了IP地址,还需要在ONline状态再设置一下Prot configuration为192.168.1.60么?

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不安装rslinx的电脑可以和PLC通讯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onnection下 单播 的问题

楼主:
对AB的东西不太熟,请教一下在哪里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检查一下数据类型,两边数据类型对应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