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ibus:无需占用PPI口 直连wincc的S7-200转以太网新产品

楼主(2012-11-05):
新款ETH-ibus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最新推出的原ETH-PPI产品的升级版产品。

它与原ETH-PPI产品的区别是:

1 、ETH-ibus是通过总线连接,而原来的ETH-PPI是需要独占PPI口的。
2、ETH-ibus需外接24V电源,原来的ETH-PPI不需要外接电源。

ETH-ibus与ETH-PPI一样,无需在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尤其是不需要在micwin中设置以太网向导,是非常方便的以太网产品。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ETH-iBUS 以太网转换器

使用手册

概述:

         大连德嘉电子的2012款ETH-iBUS能够通过以太网线与WINCC直接连接(即不用PC ACCESS或OPC方式 )。它能够使你用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S7-200 。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OPC【即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

不稳定性!WinCC中的I、 Q、 M、 DB1(切记是DB1)与 s7-200中的 I、 Q 、M、 V一 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

即使用。同时S7-200的编程软件MicroWin 4.0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ETH-iBUS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

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另外,西门子Prodave 6.0 是无法与S7-200连接的,但通过ETH-iBUS转换器,走S7-300 TCP协议

是完全可行的!这为喜欢编程的客户(尤其是在数据采集项目中)提供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

优势:

           1、你无需在PLC和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尤其不需要microwin中编程设置以太网向导,相对西门子CP243-1更加方便)

           2、连接wincc不需要用OPC,可以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3、可以利用西门子Prodave 6.0 和VB开发自己的S7-200用上位软件。

注:如果您不需要wincc直连或者用Prodave开发自己的S-200上位软件,您可以选择我们的CP243i,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会便宜一些。

ETH-iBUS:

电源
24V外接电源
保护类型
电感线圈隔离
尺寸(长X宽X高)mm
导轨型:80x71x62:简约型:76X34X28

       一、硬件连接方式:

              1)线型方式:即一台PLC(s7-2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直接用RJ45 网线相连。

              2)星型方式:即一台PLC(s7-2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200)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PLC(s7-

                                    200)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中间需加以太网交换机,用RJ45 网线将交换机与各设备相连。

               最常见的连接方式是线型。

               使用好的网线通讯距离可达100米,太远距离就要加一对光纤收发器和光缆了,距离可达4公里,在200米之内可在中间加一个交

换机,起到中继的作用。

                ETH-iBUS指示灯说明:

               上排只有一个指示灯(右一),当总线工作时,它就亮起。(注:PLC没有上电,或ETH-iBUS模块没有与S7-200 PLC的总线连

               接,该指示灯不亮)。

               下排有四个指示灯 :

            (1)下排左一: 闪动代表有以太网(TCP)数据发往PLC

            (2)下排左二: 恒亮,代表模块主板工作正常;闪动代表模块主板复位或故障状态

            (3)下排左三: 恒亮,代表模块与PLC通讯正常;闪动代表模块与PLC内部总线通讯处于无法复位以及故障状态!

            (4)下排左四:闪动代表有PLC数据发往以太网(TCP)。当长时间没有数据交换时,该指示灯每10秒左右变换一次状态

                                    (从亮变为暗,或从暗变为亮)

       二、ETH-iBUS转换器的设置:

      ETH-iBUS的参数设置是通过IE浏览器来进行设置的,此时与ETH-iBUS转换器相连的PLC要上电同时要将ETHiBUS与计算机用网线

连接好,ETH-ibus要外接好24V电源,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

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ETH-iBUS的主菜单(如图所示):

       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

网友A(2018-03-17):
他的安装必须在PLC后第一个吗?可以跨模块在最后安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安装必须在PLC后第一个吗?可以跨模块在最后安装吗

 任何位置都可以的,您可以加QQ 1242136482咨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