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DB100在软包装制袋机上的应用案例

楼主(2012-11-05):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DB100PAPB-CHS)系列交流伺服在软包装制袋机上的应用。

关键字:软包装制袋机  DB100

一、简介

    众所周知,制袋机设备是应用关系到食品、化工、医药等众多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在满足我们食用物资供应的背后,是庞大的制袋机包装制袋机市场;形成了广东粤东地区、江苏无锡地区、浙江温州海宁地区、陕西西安地区等几个较大规模的软包装设备生产基础。软包装制袋机设备是集机、电、光、气为一体,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如下图(1所示】下图所示制袋机是双伺服驱动,正常工作120个袋子每分钟;最快可以达到180个袋子每分钟。

图(1

二、设备主要结构:

        软包装制袋机主要由加送料机构、压烫机构、拉料机构(2个拉料轴)、上位控制系统构成,其中拉料机构(2个拉料轴)由伺服控制。

    制袋机的主要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三、拉料轴机械构造:

    此次客户一共使用2套伺服,分别控制其中2个拉料轴。

    制袋机拉料轴结构简图如图(3所示:

图(3

此客户的具体接线方式如下表(1所示

拉料轴

脉冲量

PULS-(24)

报警

ALM(15)

使能

SON(16)

脉冲方向

SIGN-(33)

+24V

COM+(2);OCP(38)

0V

COM-(12)

表(1

四、系统分析

    根据软包装制袋机的认识,现在的制袋机要求是高效率、高精准;所以在伺服在走定长时,位置要求精准且响应要快,才能提高效率。现在制袋机正常运转速度,以200mm长度的袋子为例,要求每分钟120-130个袋子,这只是正常工作速度;在测试的时候要达到180个袋子没分钟,不出问题才算过关!对此对伺服电机启停要求比较高,驱动器需外接制动电阻!

五、参数设置

        DB100PAPB-CHS版本。

    此次调试的软包装制袋机一共使用了21.0KW伺服(当然其它款式制袋机使用伺服还有34套甚至更多)。这款软包装制袋机2套都用于拉料轴,即中拉料轴与后拉料轴,其使用的是位置模式。

以下是详细的调试步骤:

    第一步:先驱动器恢复一下出厂值,然后确认模式PA.01是否是在位置模式0.
    电子齿轮比(PA.04 PA.05)因每台设备都有些稍微差别,计算好的电子齿轮比在具体做的时候还有点误差,这个在具体测试制袋是更正。
    第二步:在设备空载的情况下,确认一下拉料轴正常运转方向是否正确(Pc.04)。
    第三步:基本参数设置如下:
    拉料轴基本参数设置,这两个轴使用的是位置模式,对此位置响应的要求要一些,位置环增益Pb.01-5500 速度环增益Pb.04-3000 速度积分时间Pb.05-50
    具体参数设置如下表(2)所示:

中拉料轴

后拉料轴

PA.01

PA.01

PA.04

PA.04

PA.05

PA.05

Pb.01

Pb.01

Pb.04

Pb.04

Pb.05

Pb.05

Pc.04

Pc.04

表(2

注:因为制袋机使用的基本都是塑料薄膜为材料,物体比较软,为了使后面一段材料处于紧绷状态,后拉料轴电子齿轮比分母PA.05适当小于中拉料轴电子齿轮比分母PA.05

六、总结

    此次软包装制袋机的试机与调试完全满足客户的要求,参数修改液较少,客户在以后自己调试修改的时候比较方便。客户原来基本都用的日系产品,我司DB100伺服在这制袋机上完全达到了进口伺服一样的性能要求,完全可以替代某进口伺服。客户对调试效果也比较满意。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图重新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