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的梯形图控制阀门开度

楼主(2012-11-05):
求简单的梯形图最好用S7-200画的,要求用PLC控制阀门开度, 阀门有一对模拟量输入和输出(0-5V),电源24V

本人新手最好有讲解,讲解越清楚越好,各种指令的作用也说下,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啊,说明你很懒,甚至说S7200的说明书都懒的看!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都不愿意自己折腾,你还能折腾其他的?搞工控的,不带这样玩的!你可以先尝试自己做一个,发出来大家帮你指导和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啊,说明你很懒,甚至说S7200的说明书都懒的看!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都不愿意自己折腾,你还能折腾其他的?搞工控的,不带这样玩的!你可以先尝试自己做一个,发出来大家帮你指导和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啊,说明你很懒,甚至说S7200的说明书都懒的看!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都不愿意自己折腾,你还能折腾其他的?搞工控的,不带这样玩的!你可以先尝试自己做一个,发出来大家帮你指导和修改!

网友E:
对模拟量输出的编程处理

对模拟量输出的编程给你选用简单一个实例:一电动阀门,其输入控制信号为0~5V,即对其输入0V时,阀门关闭,当输入5V 时,阀门全打开。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阀门应线性的由关闭到全打开,控制时间为50秒。

     硬件选择:选用S7-200PLC,配备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由PLC从启动开始,不断的输出数字量给EM235 的模块的AQW0,要求在50秒内使EM35的模拟量输出口I0输出电流从0 开始线性增加到20 ma ,输送给电动阀门的输入控制端,该输入端并接250欧电阻,将输入的0~20ma电流转换为0~5V的电压信号。使电动门在50秒内由关闭线性打开,直至全开。

    EM235 的模块的AQW0的数字量范围为0~32000,对应的模拟量输出为0~20ma,其数字量AQW0与输出电流的关系为:I=20×AQW0/32000=AQW0/1600...(1)

     上式(1)即为由数字量转换为电流量的转换公式:改变AQW0即改变EM235模拟量(电流)输出的大小,从而改变电动门的开门度。

    编程构思:如以0.5秒间隔输送数字量给EM235AQW0,则在50秒时间内可输出数据的次数=100, 可用S7-200的秒脉冲(SM0.5)的前后沿作为送数脉冲。

     50秒内,数字量的变化值=0~32000,则0.5秒的数字增量=32000÷100=320,则输送的数字量与时间T的关系式为: AQWx=320*Tx  ……(2

     下面即为用式(2)编写的在50秒内线性开门的梯形图:

网友B: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对模拟量输出的编程处理对模拟量输出的编程给你选用简单一个实例:一电动阀门,其输入控制信号为0~5V,即对其输入0V时,阀门关闭,当输入5V 时,阀门全打开。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阀门应线性的由关闭到全打开,控制时间为50秒。     硬件选择:选用S7-200PLC,配备EM235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由PLC从启动开始,不断的输出数字量给EM235 的模块的AQW0,要求在50秒内使EM35的模拟量输出口I0输出电流从0 开始线性增加到20 ma ,输送给电动阀门的输入控制端,该输入端并接250欧电阻,将输入的0~20ma电流转换为0~5V的电压信号。使电动门在50秒内由关闭线性打开,直至全开。    EM235 的模块的AQW0的数字量范围为0~32000,对应的模拟量输出为0~20ma,其数字量AQW0与输出电流的关系为:I=20×AQW0/32000=AQW0/1600...(1)        上式(1)即为由数字量转换为电流量的转换公式:改变AQW0即改变EM235模拟量(电流)输出的大小,从而改变电动门的开门度。    编程构思:如以0.5秒间隔输送数字量给EM235的AQW0,则在50秒时间内可输出数据的次数=100, 可用S7-200的秒脉冲(SM0.5)的前后沿作为送数脉冲。      在50秒内,数字量的变化值=0~32000,则0.5秒的数字增量=32000÷100=320,则输送的数字量与时间T的关系式为: AQWx=320*Tx  ……(2)     下面即为用式(2)编写的在50秒内线性开门的梯形图:内容的回复:

王工是好人啊 给王工加油  向王工致谢

网友F(2017-12-08):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