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压力设定

楼主(2012-11-05):
ABB510变频器为什么我补水压力4011设置到25%但是从变频器上看 0128是25%  0130是38%  0132是13%   补水泵到了38%就停  35%就转起来了  4019是160%的   这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到了2.5公斤不停呢

网友A:
      看你的参数说明,应该是ACS800变频器的参数,请检查下4006和4007---就是模拟量信号选择的参数设定,如下图,就是选择信号--是不是有运算了,然后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B:
走走兄弟很厉害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