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使用测量误差原因分析

楼主(2012-11-05):
      涡街流量计便是依据卡门旋涡原理进行封闭管道流体流量测量的新型流量计。任何的流量计在使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误差,涡街流量计同样的如此,那么出现测量误差的原因有哪些?
1、管内液体未充满由于背压不足或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良,致使其测量管内液体未能充满,故障现象因不充满程度和流动状况有不同表现。若少量气体在水管管道中呈分层流或波状流,故障现象表现为误差增加,即流量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若流动是气泡流或塞状流,故障现象除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外,还会因气相瞬间遮盖电极表面而出现输出晃动;若水平管道分层流动中流通截面积气相部分增大,即液体未满管程度增大,也会出现输出晃动,若液体未满管情况较严重,以致液面在电极以下,则会出现输出超满度现象。
2、液体中含有固相液体中含有粉状、颗粒或纤维等固体,可能产生的故障有;
①浆液噪声;
②电极表面玷污;
③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层覆盖电极或衬里;
④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
3、有可能结晶的液体,涡街流量计应慎用有些易结晶化工物料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能正常测量,由于输送流体的导管都有良好的伴热保温,在保温工作时不会结晶,但是涡街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因此,流体流过测量管时易因降温而引起内壁结上一层固体。
4、电极和接地环材质选择不当引发的问题因材质与被测介质不匹配而引发故障的涡街流量计与介质接触的零部件有电极与接地环,匹配失当除耐腐蚀问题外,只要是电极表面效应。
5、液体电导率超过允许范围引发的问题液体导电率若接近下限值也有可能出现晃动现象。因为制造厂仪表规范(specification)规定的下限值是在各种使用条件较好状态下可测出的最低值,而实际条件不可能都很理想,于是就多次遇到低度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其导电率接近电磁流量计规范规定的下限值5,使用时却出现输出晃动。

网友A:
很实用,欢迎楼主常来!

网友B:
说得有点像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涉及到电极和接地环、电导率等吗!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