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11 protal 如何查看故障信息

楼主(2012-11-05):
如何查看下面314 的故障信息,请高手解答,我想知道下面各项内容各代表什么意义!

1 的 10;
事件 ID:16#4302
事件 ID:                         16#4302
OB:                             16#68
优先级:                            16#FF
DatID 1/2:                     16#00 C7
附加信息 1/2/3:                    16#0000 0B14 7714

2012-11-5 13:38:37.089

网友A:
4302事件代表模块从Startup进入Run状态。

网友B:
查找帮助

网友C:
软件帮助里面有,或者看手册里面有。或者进电子档手册直接搜索下就出来了。

网友D:
我知道在帮助信息里查事件 ID:16#4302,但是很多时候得到的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信息,我问的是OB:   16#68,是不是理解为OB   6*16+8  即OB104还是干脆就OB68里得到的判断。DatID 1/2:16#00 C7 代表什么意思,在哪里查;
附加信息 1/2/3:16#0000 0B14 7714 代表什么信息在哪里查,总之应该有个规则能够让用户判断问题发生的确切信息吧,我对这个软件不是很熟,请各位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