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设计 参考知识

楼主(2012-11-05):
PLC控制系统设计

PLC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步骤可以分为以下几步:熟悉控制对象并计算输入/输出设备、PLC选型及确定硬件配置、设计电气原理图、设计控制台(柜)、编制控制程序、程序调试和编制技术文件。

一、明确控制要求,了解被控对象的生产工艺过程

熟悉控制对象设计工艺布置图 这一步是系统设计的基础。首先应详细了解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和它对控制系统的要求,各种机械、液压、气动、仪表、电气系统之间的关系,系统工作方式(如自动、半自动、手动等),PLC与系统中其他智能装置之间的关系,人机界面的种类,通信联网的方式,报警的种类与范围,电源停电及紧急情况的处理等等。

此阶段,还要选择用户输入设备(按钮、操作开关、限位开关、传感器等)、输出设备(继电器、接触器、信号指示灯等执行元件),以及由输出设备驱动的控制对象(电动机、电磁阀等)。

同时,还应确定哪些信号需要输入给PLC,哪些负载由PLC驱动,并分类统计出各输入量和输出量的性质及数量,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是直流量还是交流量,以及电压的大小等级,为PLC的选型和硬件配置提供依据。

最后,将控制对象和控制功能进行分类,可按信号用途或按控制区域进行划分,确定检测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物理位置,分析每一个检测信号和控制信号的形式、功能、规模、互相之间的关系。信号点确定后,设计出工艺布置图或信号图。

二、PLC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

随着PLC的推广普及,PLC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PLC产品、国内厂家或自行开发的产品已有几十个系列,上百种型号。PLC的品种繁多,其结构形式、性能、容量、指令系统、编程方法、价格等各有不同,使用场合也各有侧重。因此,合理选择PLC对于提高PLC控制系统的技术经济指标起着重要作用。

1 PLC机型的选择

PLC机型的选择应是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保证可靠、维护使用方便以及最佳的性能价格比。具体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1)性能与任务相适应 对于小型单台、仅需要数字量控制的设备,一般的小型PLC(如西门子公司的S7-200系列、OMRON公司的CPM1/CPM2系列、三菱的FX系列等)都可以满足要求。

对于以数字量控制为主,带少量模拟量控制的应用系统,如工业生产中常遇到的温度、压力、流量等连续量的控制,应选用带有A/D转换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带D/A转换的模拟量输出模块,配接相应的传感器、变送器(对温度控制系统可选用温度传感器直接输入的温度模块)和驱动装置,并选择运算、数据处理功能较强的小型PLC(如西门子公司的S7-200S7-300系列、OMRON的公司的CQM1/CQM1H系列等)。

对于控制比较复杂,控制功能要求更高的工程项目,例如要求实现PID运算、闭环控制、通信联网等功能时,可视控制规模及复杂程度,选用中档或高档机(如西门子公司的S7-300S7-400系列、OMRON的公司的C200H@CV/CVM1系列、A-B公司的Control Logix系列等)。

2)结构上合理、安装要方便、机型上应统一 按照物理结构,PLC分为整体式和模块式。整体式每一I/O点的平均价格比模块式的便宜,所以人们一般倾向于在小型控制系统中采用整体式PLC。但是模块式PLC的功能扩展方便灵活,I/O点数的多少、输入点数与输出点数的比例、I/O模块的种类和块数、特殊I/O模块的使用等方面的选择余地都比整体式PLC大得多,维修时更换模块、判断故障范围也很方便。因此,对于较复杂的和要求较高的系统一般应选用模块式PLC

根据I/O设备距PLC之间的距离和分布范围确定PLC的安装方式为集中式、远程I/O式还是多台PLC联网的分布式。

对于一个企业,控制系统设计中应尽量做到机型统一。因为同一机型的PLC,其模块可互为备用,便于备品备件的采购与管理;其功能及编程方法统一,有利于技术力量的培训、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功能的开发;其外部设备通用,资源可共享。同一机型PLC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使用上位计算机对PLC进行管理和控制时,通信程序的编制比较方便。这样,容易把控制各独立的多台PLC联成一个多级分布式系统,相互通信,集中管理,充分发挥网络通信的优势。

3)是否满足响应时间的要求 由于现代PLC有足够高的速度处理大量的I/O数据和解算梯形图逻辑,因此对于大多数应用场合来说,PLC的响应时间并不是主要的问题。然而,对于某些个别的场合,则要求考虑PLC的响应时间。为了减少PLCI/O响应延迟时间,可以选用扫描速度高的PLC,使用高速I/O处理这一类功能指令,或选用快速响应模块和中断输入模块。

4)对联网通信功能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工厂自动化的迅速发展,企业内小到一块温度控制仪表的RS-485串行通信、大到一套制造系统的以太网管理层的通信,应该说一般的电气控制产品都有了通信功能。PLC作为工厂自动化的主要控制器件,大多数产品都具有通信联网能力。选择时应根据需要选择通信方式。

(5)其他特殊要求 考虑被控对象对于模拟量的闭环控制、高速计数、运动控制和人机界面(HMI)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可以选用有相应特殊I/O模块的PLC。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系统,应考虑是否采用冗余控制系统或热备份系统。

2 PLC容量估算

PLC的容量指I/O点数和用户存储器的存储容量两方面的含义。在选择PLC型号时不应盲目追求过高的性能指标,但是在I/O点数和存储器容量方面除了要满足控制系统要求外,还应留有余量,以做备用或系统扩展时使用。

1 I/O点数的确定

PLCI/O点数的确定以系统实际的输入输出点数为基础确定。在I/O点数的确定时,应留有适当余量。通常I/O点数可按实际需要的1015%考虑余量;当I/O模块较多时,一般按上述比例留出备用模块。

2) 存储器容量的确定

用户程序占用多少存储容量与许多因素有关,如I/O点数、控制要求、运算处理量、程序结构等。因此在程序编制前只能粗略的估算。

3 I/O模块的选择

PLC控制系统中,为了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要将对象的各种测量参数,按要求的方式送入PLCPLC经过运算、处理后,再将结果以数字量的形式输出,此时也要把该输出变换为适合于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的量。所以,在PLC和生产过程之间,必须设置信息的传递和变换装置。这个装置就是输入/输出(I/O)模块。不同的信号形式,需要不同类型的I/O模块。对PLC来讲,信号形式可分为四类。

1)数字量输入信号 生产设备或控制系统的许多状态信息,如开关、按钮、继电器的触点等,它们只有两种状态:通或断,对这类信号的拾取需要通过数字量输入模块来实现。输入模块最常见的为24V直流输入,还有直流5V12V48V,交流115V/220V等。按公共端接入正负电位不同分为漏型和源型。有的PLC即可以源型接线,也可以漏型接线,比如S7-200。当公共端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有的PLC只能接成其中一种。

2)数字量输出信号 还有许多控制对象,如指示灯的亮和灭、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晶闸管的通和断、阀门的打开和关闭等,对它们的控制只需通过二值逻辑“1”和“0”来实现。这种信号通过数字量输出模块去驱动。数字量输出模块按输出方式不同分为继电器输出型、晶体管输出型、晶闸管输出型等。此外,输出电压值和输出电流值也各有不同。

3)模拟量输入信号 生产过程的许多参数,如温度、压力、液位、流量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检测装置转换为相应的模拟量信号,然后再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入PLC。完成这一任务的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

4)模拟量输出信号 生产设备或过程的许多执行机构,往往要求用模拟信号来控制,而PLC输出的控制信号是数字量,这就要求有相应的模块将其转换为模拟量。这种模块就是模拟量输出模块。

典型模拟量模块的量程为-10V+10V0+10V420mA等,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用,同时还应考虑其分辨率和转换精度等因素。一些PLC制造厂家还提供特殊模拟量输入模块,可用来直接接收低电平信号(如热电阻RTD、热电偶等信号)

此外,有些传感器如旋转编码器输出的是一连串的脉冲,并且输出的频率较高(20kHz以上),尽管这些脉冲信号也可算作数字量,但普通数字量输入模块不能正确的检测之,应选择高速计数模块。

不同的I/O模块,其电路和性能不同,它直接影响着PLC的应用范围和价格,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

4、 分配输入/输出点

PLC机型及输入/输出(I/O)模块选择完毕后,首先,设计出PLC系统总体配置图。然后依据工艺布置图,参照具体的PLC相关说明书或手册将输入信号与输入点、输出控制信号与输出点一一对应画出I/O接线图即PLC输入/输出电气原理图。

PLC机型选择完后输入/输出点数的多少是决定控制系统价格及设计合理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完成同样控制功能的情况下可通过合理设计以简化输入/输出点数。

5、 安全回路设计

安全回路是保护负载或控制对象以及防止操作错误或控制失败而进行连锁控制的回路。在直接控制负载的同时,安全保护回路还给PLC输入信号,以便于PLC进行保护处理。安全回路一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短路保护 应该在PLC外部输出回路中装上熔断器,进行短路保护。最好在每个负载的回路中都装上熔断器。

2)互锁与联锁措施 除在程序中保证电路的互锁关系,PLC外部接线中还应该采取硬件的互锁措施,以确保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3)失压保护与紧急停车措施 PLC外部负载的供电线路应具有失压保护措施,当临时停电再恢复供电时,不按下“启动”按钮PLC的外部负载就不能自行启动。这种接线方法的另一个作用是,当特殊情况下需要紧急停机时,按下“急停”按钮就可以切断负载电源,同时“急停”信号输入PLC

4)极限保护 在有些如提升机类超过限位就有可能产生危险的情况下,设置极限保护,当极限保护动作时直接切断负载电源,同时将信号输入PLC

三、 PLC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是PLC控制系统设计的核心。要设计好PLC的应用软件,必须充分了解被控对象的生产工艺、技术特性、控制要求等。通过PLC的应用软件完成系统的各项控制功能。

1 PLC应用软件设计的内容

PLC的应用软件设计是指根据控制系统硬件结构和工艺要求,使用相应的编程语言,对用户控制程序的编制和相应文件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包括:确定程序结构;定义输入/输出、中间标志、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区等参数表;编制程序;编写程序说明书。PLC应用软件设计还包括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等人机界面(HMI)设备及其它特殊功能模块的组态。

2、熟悉被控制对象制定设备运行方案

  在系统硬件设计基础上,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分析各输入/输出与各种操作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检测量和控制方法。并设计出系统中各设备的操作内容和操作顺序。对于较复杂的系统,可按物理位置或控制功能将系统分区控制。较复杂系统一般还需画出系统控制流程图,用以清楚表明动作的顺序和条件,简单系统一般不用。

3、 熟悉编程语言和编程软件

熟悉编程语言和编程软件是进行程序设计的前提。这一步骤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有关手册详细了解所使用的编程软件及其操作系统,选择一种或几种合适的编程语言形式,并熟悉其指令系统和参数分类,尤其注意那些在编程中可能要用到的指令和功能。

熟悉编程语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上机操作,并编制一些试验程序,在模拟平台上进行试运行,以便详尽地了解指令的功能和用途,为后面的程序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避免走弯路。

4、 定义参数表

参数表的定义包括对输入/输出、中间标志、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区的定义。参数表的定义格式和内容根据系统和个人爱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所包含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总的设计原则是便于使用,尽可能详细。

程序编制开始以前必须首先定义输入/输出信号表。主要依据是PLC输入/输出电气原理图。每一种PLC的输入点编号和输出点编号都有自己明确的规定,在确定了PLC型号和配置后,要对输入/输出信号分配PLC的输入/输出编号(地址),并编制成表。

一般情况下,输入/输出信号表要明显地标出模板的位置、输入/输出地址号、信号名称和信号类型等。尤其输入/输出定义表注释注解内容应尽可能详细。地址尽量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没有定义或备用的点也不要漏掉,这样便于在编程、调试和修改程序时查找使用。

而中间标志、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区编程以前可能不太好定义,一般是在编程过程中随使用随定义,在程序编制过程中间或编制完成后连同输入/输出信号表统一整理。

5、程序的编写

如果有操作系统支持,尽量使用编程语言高级形式,如梯形图语言。在编写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对中间标志信号表和存储单元表进行逐个定义,要注意留出足够的公共暂存区,以节省内存的使用。

由于许多小型PLC使用的是简易编程器,只能输入指令代码。梯形图设计好后,还需要将梯形图按指令语句编出代码程序,列出程序清单。在熟悉所选的PLC指令系统后,可以很容易地根据梯形图写出语句表程序。

编写程序过程中要及时对编出的程序进行注释,以免忘记其间的相互关系。注释应包括程序段功能、逻辑关系、设计思想、信号的来源和去向等的说明,以便于程序的阅读和调试。

6、程序的测试

程序的测试是整个程序设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它可以初步检查程序的实际运行效果。程序测试和程序编写是分不开的,程序的许多功能是在测试中修改和完善的。

测试时先从各功能单元入手,设定输入信号,观察输入信号的变化对系统的作用,必要时可以借助仪器仪表。各功能单元测试完成后,再连通全部程序,测试各部分的接口情况,直到满意为止。

程序测试可以在实验室进行,也可以在现场进行。如果是在现场进行程序测试,那就要将PLC与现场信号隔离,以免引起事故。

7、 程序说明书的编写

程序说明书是整个程序内容的综合性说明文档,是整个程序设计工作的总结。编写的主要目的是让程序的使用者了解程序的基本结构和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及程序阅读方法和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程序说明书一般包括程序设计的依据、程序的基本结构、各功能单元分析、使用的公式和原理、各参数的来源和运算过程、程序的测试情况等。

上面流程中各个步骤都是应用程序设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要设计一个好的应用程序,必须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但是,应用程序设计中的核心是程序的编写,其他步骤都是为其服务的。

8、常用编程方法

PLC的编程方法主要有经验设计法和逻辑设计法。逻辑设计是以逻辑代数为理论基础,通过列写输入与输出的逻辑表达式,再转换成梯形图。由于一般逻辑设计过程比较复杂,而且周期较大,大多采用经验设计的方法。如果控制系统比较复杂,可以借助流程图。所谓经验设计是在一些典型应用基础上,根据被控对象对控制系统的具体要求,选用一些基本环节,适当组合、修改、完善,使其成为符合控制要求的程序。一般经验设计法没有普通的规律可以遵循,只有在大量的程序设计中不断地积累、丰富自己,并且逐渐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一个程序设计的质量,以及所用的时间往往与编程者的经验有很大关系。

所谓常用基本环节很多是借鉴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转换而来的。它与继电接触器线路图画法十分相似,信号输入、输出方式及控制功能也大致相同。对于熟悉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设计原理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讲,掌握梯形图语言设计无疑是十分方便和快捷的。

四、PLC控制系统的抗干扰性设计

尽管PLC是专为工业生产环境而设计,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但是如果环境过于恶劣,电磁干扰特别强烈或PLC的安装和使用方法不当,还是有可能给PLC控制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带来隐患。因此,在PLC控制系统设计中,还需要注意系统的抗干扰性设计。

1、 抗电源干扰的措施

实践证明,因电源引入的干扰造成PLC控制系统故障的情况很多。PLC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它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流。尤其是电网内部的变化,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传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通过输电线路传到电源。采取以下措施以减少因电源干扰造成的PLC控制系统故障。

1)采用性能优良的电源,抑制电网引入的干扰  PLC控制系统中,电源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电网干扰串入PLC控制系统主要通过PLC系统的供电电源(如CPU 电源、I/O电源等)、变送器供电电源和与PLC系统具有直接电气连接的仪表供电电源等耦合进入的。现在,对于PLC系统供电的电源,一般都采用隔离性能较好电源,而对于变送器供电的电源和PLC系统有直接电气连接的仪表的供电电源,并没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隔离措施,但普遍还不够,主要是使用的隔离变压器分布参数大,抑制干扰能力差,经电源耦合而串入共模干扰、差模干扰。所以,对于变送器和共用信号仪表供电应选择分布电容小、抑制带大(如采用多次隔离和屏蔽及漏感技术)的配电器,以减少PLC系统的干扰。此外,为保证电网馈电不中断,可采用不间断供电电源(UPS)供电,提高供电的安全可靠性。并且UPS还具有较强的干扰隔离性能,是一种PLC控制系统的理想电源。

   2).硬件滤波措施  在干扰较强或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应该使用带屏蔽层的隔离变压器对PLC系统供电。还可以在隔离变压器一次侧串接滤波器,如图所示。

(3)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

滤波器和隔离变压器同时使用

2、控制系统的接地设计

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接地的目的通常有两个,其一为了安全,其二是为了抑制干扰。完善的接地系统是PLC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接地系统的接地方式一般可分为3种方式:串联式单点接地、并联式单点接地、多分支单点接地即第3种接地方式。PLC采用第3种接地方式即单独接地。

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接地系统混乱对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异常状态如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又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若系统地与其它接地处理混乱,所产生的地环流就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贮,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

3、防I/O干扰的措施

由信号引入干扰会引起I/O信号工作异常和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严重时将引起元器件损伤。对于隔离性能差的系统,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引起共地系统总线回流,造成逻辑数据变化、误动作或死机。可采取以下措施以减小I/O干扰对PLC系统的影响。

1)从抗干扰角度选择I/O模块

2)安装与布线时注意:

①动力线、控制线以及PLC的电源线和I/O线应分别配线,隔离变压器与PLCI/O之间应采用双绞线连接。将PLCI/O线和大功率线分开走线,如必须在同一线槽内,可加隔板,分槽走线最好,这不仅能使其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并能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

PLC应远离强干扰源如电焊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在柜内PLC应远离动力线(二者之间距离应大于200mm)。与PLC装在同一个柜子内的电感性负载,如功率较大的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应并联RC电路。

PLC的输入与输出最好分开走线,开关量与模拟量也要分开敷设。模拟量信号的传送应采用屏蔽线,屏蔽层应一端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屏蔽层电阻的1/10

④交流输出线和直流输出线不要用同一根电缆,输出线应尽量远离高压线和动力线,避免并行。

3)考虑I/O端的接线:

输入接线一般不要太长,但如果环境干扰较小,电压降不大时,输入接线可适当长些。 输入/输出线要分开。尽可能采用常开触点形式连接到输入端,使编制的梯形图与继电器原理图一致,便于阅读。但急停、限位保护等情况例外。

输出端接线分为独立输出和公共输出,在不同组中,可采用不同类型和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但在同一组中的输出只能用同一类型、同一电压等级的电源。由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 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所承受的电感性负载的大小,会影响到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因此,使用电感性负载时应合理选择,或加隔离继电器。

4)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

5)对变频器干扰的抑制

五、PLC控制系统的调试

系统调试是系统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的必经步骤。与继电器控制系统不同,PLC控制系统既有硬件部分的调试还有软件的调试,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相比,PLC控制系统的硬件调试要相对简单,主要是PLC程序的编制和调试。一般可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应用程序的编制和离线调试、控制系统硬件检查、应用程序在线调试、现场调试、总结整理相关资料、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楼主:
PLC控制系统设计实例:

PLC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的应用

1.任务描述

某水厂160 kW水泵电机三台,要求采用PLC、变频器来实现恒压供水。

2.系统组成

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系统主要由PLC、变频器、压力变送器、液位传感器、动力及控制线路以及泵组组成。

用户通过控制柜面板上的指示灯和按钮、转换开关来了解和控制系统的运行,通过安装在出水管网上的压力变送器,把出口压力信号变成420mA标准信号送入变频器内置的PID调节器,经PID运算与给定压力参数进行比较,得到420mA信号送至变频器。控制系统由变频器控制水泵的转速以调节供水量,在变频器设置中设定一个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检测,当用水量大时,变频器迅速上升到上限频率,输出一个上限频率开关信号给PLC;当用水处于低峰时,变频器输出达到下限频率,输出一个下限频率开关信号给PLC。当产生任何一个信号时,信号即反馈给PLCPLC通过设定的内部程序驱动I/O端口开关量的输出来实现切换交流接触器组,以此协调投入工作的水泵电机台数,并完成电机的启停、变频与工频的切换。通过调整投入工作的电机台数和控制电机组中一台电机的变频转速,使系统管网的工作压力始终稳定,进而达到恒压供水的目的。

3. 系统控制要求

系统变频调速由PLC 与变频器共同完成,该系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运行方式。

手动方式时,按下按钮启动和停止水泵,可根据需要分别控制1#~3#泵的启停,该方式主要供设备调试、自动有故障和检修时使用。

自动运行时,首先由1#水泵变频运行,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HZ上升,同时PID调节器把接收的信号与给定压力比较运算后送给变频器控制。如压力不够,则频率上升到50HZ,变频器输出一个上限频率到达信号给PLCPLC接收到信号后经延时,1#泵变频迅速切换为工频,2#泵变频启动,若压力仍达不到设定压力,则2#泵由变频切换成工频,3#泵变频启动;如用水量减少,PLC控制从先起的泵开始切除,同时根据PID调节参数使系统平稳运行,始终保持管网压力。

 若有电源瞬时停电的情况,则系统停机,待电源恢复正常后,系统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开始运行。变频自动功能是该系统最基本的功能,系统自动完成对多台泵的启动、停止、循环变频的全部操作过程。

这种方式保证永远有一台水泵在变频运行,三台水泵中的任一台都可能变频运行。这样,才能做到不论用水量如何改变都可保持管网压力基本恒定,且各台水泵运行的时间基本相同,这给维护和检修带来方便,并提高了系统的使用寿命。

楼主:
 PLC 控制系统设计的步骤

    1)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

  详细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及工作特点,了解被控对象机、电、液之间的 配合,提出被控对象对 PLC 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控制方案,拟定设计任务书。

   2 )确定 输入 /输出设 备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 确定系统所需的全部输入设备 (如: 按纽、位置开关、 转换开关及各种传感器等)和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信号指示灯及其 它执行器等) ,从而确定与 PLC 有关的输入/输出设备,以确定 PLC I/O 点数。

  3)选择 PLCPLC 选择包括对 PLC 的机型、容量、I/O 模块、电源等的选择

  4)分配 I/O 点并设计 PLC 外围硬件线路 分配 I/O 点:画出 PLC I/O 点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图或对应关系表。 PLC 外围硬件线路:画出系统其它部分的电气线路图,包括主电路和未进 入 PLC 的控制电路等。由 PLC I/O 连接图和 PLC 外围电气线路图组成系统 的电气原理图。到此为止系统的硬件电气线路已经确定。

   5)程序设计 程序设 计:1)控制程序;2)初始化程序;3)检测、故障诊断和显示等程序;4)保 护和连锁程序。 模拟调试:根据产生现场信号的方式不同,模拟调试有硬件模拟法和软件 模拟法两种形式。

  6)硬件实施 设计控制柜和操作台等部分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 设计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电气互连图;根据施工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进行详细检查。 由于程序设计与硬件实施可同时进行,因此 PLC 控制系统的设计周期可大大缩短。

   7)联机调试 联机调试是将通过模拟调试的程序进一步进行在线统调。联机调试过程应 循序渐进,从 PLC 只连接输入设备、再连接输出设备、再接上实际负载等逐步 进行调试。 如不符合要求, 则对硬件和程序作调整。 通常只需修改部份程序即可。全部调试完毕后,交付试运行。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如果工作正常、程序 不需要修改,应将程序固化到 EPROM 中,以防程序丢失。

   8)整理和编写技 硬件原理图、 安装接线图、 电气元件明细表、 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包括设计说明书、 PLC 程序以及使用说明书等。

  2 PLC 的选择

    随着 PLC 技术的发展,

    PLC 产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型号的 PLC,其结构形式、性能、容量、指 令系统、编程方式、价格等也各有不同,适用的场合也各有侧重。因此,合理选 用 PLC,对于提高 PLC 控制系统的技术经济指标有着重要意义。 PLC 的选择 主要应从 PLC 的机型、容量、I/O 模块、电源模块、特殊功能模块、通信联网 能力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

    2.1

    PLC 机型的选择 PLC 机型选择的基本原则是在满足功能要求及保证

    可靠、维护方便的前提下,力争最佳的性能价格比。选择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PLC 主要有整体式和模块式两种结构型式。 安装方式 合 理 的 结 构 型式 的 选择 安装方式有集中式、远程 IO 式以及多台 PLC 联网的分布式。相应的 对可靠性要求很高的系统,应 功 能 要求 响 应速 度 要求 系统 可靠 性的 要求

  考虑是否采用冗余系统或热备用系统 机 型 尽 量 统 一 便于备品备件的采购 和管理; 有利于技术力量的培训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外部设备通用, 资源可共享,易于联网通信。

  2.2 PLC 容量的选择

    IO 点数的选择在满足控制要

    求的前提下力争使用的 IO 点最少。 需要加上 10~15%的裕量。 存储容 量的选择 存储容量大小不仅与 PLC 系统的功能有关,还与功能实现的方法、程序编写水平有关。 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和一个初学者, 在完成同一复杂功能时, 其程序量可能相差 25%之多。 在 IO 点数确定的基础上,按下式估算存储容 量后, 再加 20~30%的裕量。 存储容量(字节= 点数× 存储容量 字节)=开关量 I/O 点数×10 + 模 字节

  通道数× 拟量 I/O 通道数×100 存储容量选择的同时,注意对存储器的类型的选择。 2.3 I O 模 块的 选择

  1)输入信号的类型及电压等级 开关 量输 入模块 的选择 ) 有直流输入、 流输入和交流/直流输入三种类型。选择时主要根据现场输 直 交 入信号和周围环境因素等。 直流输入模块的延迟时间较短,还可以直接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电子输 入设备连接; 开关量输 交流输入模块可靠性好,适合于有油雾、粉尘的恶劣环境。入模块的电压等级有:直流 5V、12V、24V、48V、60V等;交流 110V、 电 220V等。 选 择时 主要根 据现场 输入 设备与 输入模块之 间的 距离来 考虑 。 一般 5V、12V、24V用于传输距离较近场合,如 5V输入模块最远不得超 2)输入接线方式 过10米。距离较远的应选用输入电压等级较高的。 ) 主要有汇点式和分组式两种接线方式 汇

    3)注意同时接通的输入点数量 ) 对于选用高密度的输入模块( 32 点、48 点等),应考虑该模块同时接通的 4)输入门槛电平 点数一般不要超过输入点数的 60%。 ) 门槛电平越高,抗干扰能力越强,传输距离也越远,具体可参阅 PLC 说明书。 开关量输出模块的选择 1)输出方式 ) 开关量输出模块有继电器输出、 闸管输出和晶体管输出三种方式 继 晶继电 器输出:价格便宜,可以驱动交、直流负载,适用的电压大小范围较宽、导通压 降小, 承受瞬时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较强, 但动作速度较慢 (驱动感性负载时, 触点动作频率不超过 1HZ) 、寿命较短、可靠性较差,只能适用于不频繁通断的 场合。 对于频繁通断的负载,应该选用晶闸管输出或晶体管输出,它们属于晶 晶 无触点元件。 但晶闸管输出只能用于交流负载, 而晶体管输出只能用于直流负载。 2)输出接线方式 )

    开关量输出模块主要有分组式和分隔式两种接线方式分 3)驱动能力 ) 应根据实际输出设备的电流大小来选择输出模块的输出电流。 如果实际输出 4)注意 设备的电流较大,输出模块无法直接驱动,可增加中间放大环节。 可 ) 同时接通的输出点数量 同 时接 通输出 设备的累 计电流 值必 须小于 公共 端所允 许通 过的电 流值 一般来讲,同时接通的点数不要超出同一公共端输出点数的 60 5) ) 输出的最大电流与负载类型、 输出的最大电流与负载类型、环境温度等因素有关 与不同的负载类型密切相关,特别是输出的最大电流。晶闸管的最大输出电流随环境温度升高会降低,在实际使用中也应注意。 模拟 量 I / O 模块 的选择 模拟量输入(A/D)模块是将现场由传感器检测而产生的连续的模拟量信号 转换成 PLC 内部可接受的数字量;模 拟 量 输 出 (D/A)模块是将 PLC 内部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信号输出。典型模拟量 I/O 模块的量程为-10V~+10V0~+10V4~20mA 等,可根据实际需 要选用,同时还应考虑其分辨率和转换精度等因素。分 一些 PLC 制造厂家还 提供特殊模拟量输入模块,可用来直接接收低电平信号(如 RTD、热电偶等信 号) 特殊功能模块的选择 PLC 厂家相继推出了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 I/O 模 块,有的还推出了自带 CPU 的智能型 I/O 模块,如高速计数器、凸轮模拟器、 位置控制模块、PID 控制模块、通信模块等。电源模块及其它外设的选择 1)电源模块的选择 ) 电源模块选择仅对于模块式结构的 PLC 而言, 对于整体式 PLC 不存在电源 的选择。 电源模块的选择主要考虑电源输出额定电流和电源输入电压。 2)编程器的选择 ) ) 3)写入器的选择 为了防止由于干扰或锂电池电压不足等原因破坏 RAM 中的用户程序,可选

    EPROM 写入器,通过它将用户程序固化在 EPROM 中。有些 PLC 或其编程

    器本身就具有 EPROM 写入的功能。3

    PLC 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

    3.1

    3 .2

    PLC 与常用输入设备的连接 PLC 与主令电器类设备的连接

    PLC 与常用输出设备的连接

    PLC 与七段 LED 显示器的连接

    PLC 与输出设备连接的其它注意事项 1)除了 PLC 输入和输出共用同一电源外,输入公共端与输出公共端一般不能接在一起;2PLC 的晶体管和晶闸管型输出都有较大的漏电流,尤其是晶闸管输出, 将可能会出现输出设备的误动作。 所以要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旁路电阻, 旁路电阻 R 的阻值估算可由下式确定:

    UON 是负载的开启电压(V) 是输出漏电流(mA4 提高 PLC 控制 ,I

    系 统可 靠性 的措 施

    PLC 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并且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但

    在过于恶劣的环境或安装使用不当等情况下,都有可能引起 PLC 内部信息的破 坏而导致控制混乱,甚至造成内部元件损坏。 为了提高 PLC 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应注意以下问题:适合 的工 作环境 合理 的安 装与布 线 正确 的接 地 必须 的安 全保护 环节 必要 的软 件措施 采用 冗余 系统或 热备用 系统

    4.1

    适合的工 作环境 环 境温 度适宜

    通常 PLC 允许的环境温度约在

    0~55°C。安装时不要把发热量大的元件放在 PLC 的下方;PLC 四周要有足够 的通风散热空间;不要把 PLC 安装在阳光直接照射或离暖气、加热器、大功率 电源等发热器件很近的场所;安装 PLC 的控制柜最好有通风的百叶窗,如果控 制柜温度太高,应该在柜内安装风扇强迫通风。 环境湿度适宜 PLC 工作环境的空气相对湿度一般要求小于 85%,以保证 PLC 的绝缘性能。湿度太大也会影响模拟量输入/输出装置的精度。因此,不能将 PLC 安装在结露、雨淋的场所不宜把 PLC 安装在有大量污染物(如灰尘、油烟、铁粉等) 、 注意 环境 污染 腐烛性气体和可燃性气体的场所,尤其是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易造成元件及印刷线路板的腐蚀。 远离有强烈振动和冲击场所, 尤其是连续、 频繁的振动。 远离 振动 和冲击 源 PLC 应 必要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来减轻振动和冲击的影响。远离强干扰源 远离强干扰源,如大功率晶闸管装置、高频设备和大型动力设备等,同时 PLC 还应该远离强电磁场和强放射源,以及易产生强静电的地方。 .2 4

    合理的 安

    装与布 线

    注意电源安装 PLC IO 电路都具有滤波、隔离功能,所以对

    外部电源要求不高 内部电源的性能好坏直接影响到 PLC 的可靠性,对其要求 较高 在干扰较强或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应该用带屏蔽 层的隔离 变压器 ,对 带 PLC 系统供电。还可以在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串接 LC 滤波电路。同时,在安装时串 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 隔离变压器与 PLC I/O 电源之间最好采用双绞 2)系统的动力线应足够粗,以降低大容量设备线连接,以抑制串模干扰; 起动时引起的线路压降; 3 PLC 输入电路用外接直流电源时,最好采用稳压电源,以保证正确的输入信号。否则可能使 PLC 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PLC 不能在高压电器和高压电源线附近安装,更不能与高压电器 远离 高压 安装在同一个控制柜内。在柜内 PLC 应远离高压电源线,二者间距离应大于 200mm。 合理的布线 1) I/O 线、动力线及控制线应分开走线,尽量不要在 同一线槽中。 2) 交流线与直流线、 输入线与输出线最好分开走线。 3) 开 关量与模拟量的I/O线最好分开走线, 传送模拟量信号的I/O线最好用屏蔽线, 4) PLC 的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之间电缆传 且屏蔽线的屏敝层应一端接地。送的信号小、 频率高, 很容易受干扰, 不能与其它的连线敷埋在同一线槽内。 5 PLC I/O 回路配线,必须使用压接端子或单股线。 6) PLC 安装在同一 控制柜内的感性元件,最好有消弧电路。4.3 正确的接地 PLC 一般最好 单独接地,也可以采用公共接地,但禁止使用串联接地方式 PLC 的接地线应尽量短,使接地点尽量靠近 PLC。同时,接地电阻要小于 100Ω,接地线的截面应大于2mm2

    4.4

    必须的安 全保护环 节

    短 路保护

    应该在 PLC 外部输出回路中装

    上熔断器,进行短路保护。最好在每个负载的回路中都装上熔断器。互锁与联 除在程序中保证电路的互锁关系, PLC 外部接线中还应该采取硬件的 锁 措施 互锁措施,以确保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失压保护与紧急停车措施 PLC

    部负载的供电线路应具有失压保护措施,当临时停电再恢复供电时,不按下“启动”按钮 PLC 的外部负载就不能自行启动。这种接线方法的另一个作用是,当特 殊情况下需要紧急停机时,按下“停止”按钮就可以切断负载电源,而与 PLC 4 无关系。4.5 必要的软 件措 施 消 除开关 量输 入信 号抖动 故 障的 检测 与诊断 超时检测:设备在各工步的动作所需的时间一般是不变的,即使变化也不 超时检测 会太大,因此可以以这些时间为参考,在 PLC 发出输出信号,相应的外部执行 机构开始动作时启动一个定时器定时, 定时器的设定值比正常情况下该动作的持 续时间长 20%左右。 逻辑错误检测 逻辑错误检测:编制一些常见故障的异常逻辑关系,一旦 异常逻辑关系为 ON 状态,就应按故障处理。 消除预知干扰: 某些干扰是可以预知的, PLC 的输出命令使执行机构如 (如 消除预知干扰: 大功率电动机、电磁铁)动作,常常会伴随产生火花、电弧等干扰信号,它们产 生的干扰信号可能使 PLC 接收错误的信息。在容易产生这些干扰的时间内,可 用软件封锁 PLC 的某些输入信号,在干扰易发期过去后,再取消封锁。 4.6

    采用冗 余系统或热备用系 统

    冗 余系统

    冗余系统是指系统中有多余的部分,在系统出现故障时,这多余的部分能立即替代故障部分而使系统继续正常运行。 热备 用系 统

    热备用系统的结构较冗余系统简单,虽然也有两个 CPU 模块在同时运行一 个程序,但没有冗余处理单元 RPU。系统两个 CPU 模块的切换,是由主 CPU 模 块通过通信口与备用 CPU 模块进行通信来完成的。

楼主:
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工业控制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PLC的结构

PLC的种类

PLC中的信息处理

传统现场设备的连接

PLC的二进制输入

PLC的二进制输出

PLC的模拟量输入

PLC的模拟量输出

现场设备的总线连接

现场总线系统与结构

现场总线系统中的数据传输

操作与监测

过程可视化

可视化系统与PLC的连接

过程控制系统

IEC 61131标准的PLC编程

软件模型

控制系统的配置

 程序组织单元

 变量

通信模型

程序内的数据交换

程序间的数据交换

程序模型

编程语言

用户数据类型

用户自定义功能块

如何进行软件开发

面向对象的软件结构化

结构化编程的步骤

结构化编程在特殊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组合逻辑控制

开关网络的设计

真值表

 卡诺图

 转换机构的设计

用触发器设计存储电路

用计数器设计计数电路

 用定时器设计定时电路自动设计

单独控制功能

 电动机功能块

阀门功能块

保护措施

操作模式

模拟量处理

调节

开关调节器

调节器工作方式

 连续调节器

顺序逻辑控制

顺序链的组成

动作和转换

顺序链的结构

顺序链的设计与分析

顺序逻辑控制与组合逻辑控制间的通信

保护功能与操作方式

 顺序链中的暂停与取消

  操作方式

 并行过程控制链的设计

  利用Petri网对并行过程控制链建模

 利用数学建模对并行过程进行协调

  源于Petri网的程序设计

运动控制

 运动控制系统

 运动控制系统的组成

 运动控制系统中的标准功能块

 单轴运动的控制

 插补法

位置调节

 机床的控制

 通过CNC编程设计运动轨迹

 通过凸轮设计运动轨迹

机器人控制

  坐标变换

 对运动过程进行编程

机器人控制中的图像处理

控制的安全理念

危险分析与措施

事件树分析法

故障树分析法

风险分析

措施

安全控制

冗余和多样性

 安全PLc的结构

安全的现场总线系统

可靠性控制的设计

GAMP标准

规划与设计

 硬件和软件的实现

 鉴定与运行调试

维护与保养

工作流程的垂直整合

在控制层面上的水平整合

通过现场总线连接多个PLC

网络整合的工具

通过以太网连接多个PLC

更高层面上的垂直整合

 OPC的连接

Internet在自动化技术中的应用

提高软件灵活性的方案控制

方案控制的设计

 过程分析

案组合

控制方案的执行

一体化的生产管理

生产数据信息系统

生产计划与控制

仓储管理系统

供应链管理

网友A:
很好是知识,可以进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