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质量流量计,表头显示的累计量与传到DCS的不一致,怎样解决啊?

楼主(2012-11-05):
我厂有一台E+H质量流量计,型号是Promass 83,这台表在我厂属于一级计量仪表,用于计量油品质量,非常重要,但它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一个问题,表头显示的累计量与传到控制室DCS显示的累计量总是不一致,它们每天的差值都无任何规律可循,而这个量是每天必须要抄报到厂里的,鉴于这种情况,工厂要求以表头显示为准,但这个表安装在高处,每天须爬梯子上去,非常麻烦,请高手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
最好让E+H的技术支持给解决了;主要是找出来表本身的计量准不准;如果不准,记了有什么用呢??

如果准的话;最好还是让其读取到上位机比较方便!!!

楼主:
请问:还有知道的吗?

网友B:
请查看瞬时流量能够对应起来么,如果瞬时流量能够对应起来,看一下组态积累模块是不是还附加了什么条件

网友C:
建议做个MODBUS通讯

网友D:
这种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利用这种方法累计的,DCS系统的累计值与二次表的累计值永远对不上,而且无规律可循,问题有二,1、变送器流量输出给DCS系统,本身就存在误差,与变送器的显示值不同,2、DCS系统使用的累加器与变送器的累加器累计算法不同,这样又存在误差,就这两点就已经造成DCS系统显示的累计值与变送器的累计值的差别,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变送器的数据通过数字接口传入到DCS系统,这个型号的质量流量计有的有HART、PROFIBUS现场总线通讯功能,就可以通过总线进行连接,这样DCS系统的累计显示就与变送器的一样了。

楼主:
对:QHDTHL关于这种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利用这种方法累计的,DCS系统的累计值与二次表的累计值永远对不上,而且无规律可循,问题有二,1、变送器流量输出给DCS系统,本身就存在误差,与变送器的显示值不同,2、DCS系统使用的累加器与变送器的累加器累计算法不同,这样又存在误差,就这两点就已经造成DCS系统显示的累计值与变送器的累计值的差别,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变送器的数据通过数字接口传入到DCS系统,这个型号的质量流量计有的有HART、PROFIBUS现场总线通讯功能,就可以通过总线进行连接,这样DCS系统的累计显示就与变送器的一样了。 内容的回复:

写了这么多,费心了,非常感谢,也谢谢其他网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E:
E+H质量流量计Promass 83带通讯的话你直接将累积质量数据上传到控制室DCS中显示,怎么能不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83带通讯的话你直接将累积质量数据上传到控制室DCS中显示,怎么能不一致呢?

现在没用通讯,是4——20mA瞬时量信号进控制室。

网友G:
想一致的话,只能用通讯方式。4-20ma累计时肯定会产生误差。

网友H(2020-01-14):
把4~20mA传输改成通讯传输方式。不然只能以表头为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