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牌子变频器50hz运行时候短路输出端不会损坏?

楼主(2012-11-05):
今天碰到个超级客户,电工啥也不懂,变频器也不会调试,电机380v 0.75kw 客户老板不知道哪里买个变频器220v电工也没看,接上380v 哐的一声炸了,可能退给经销商,估计经销商家里没有380v的,到我这里拿了一个普传的变频器,pi8100a电流矢量的,下午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变频器0.75kw的能带动电机吗,能控制正反转吗,怎么我正转完了,反转立马冒烟了呢,我很纳闷,我说你怎么控制的,他说输出端接了2个交流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啊。拿到店里闻了闻糊了的味道,也没测试。他把自己造的控制盘拿来了,结果用了2个25a的老式的接触器,控制的,2个启动按钮管正反转的, 一个停止按钮,结果测试,竟然正传反转能同时启动,无互锁功能,客户正是正转按下去,看到转了,没按停止按钮直接就按反转,2个接触器同时吸合,vw相直接短接结果变频器就冒烟r了。我告诉电工也不知道是不是电工,如何接线,电工对我说,我不敢接,你帮我接吧,没法子我就给他改了,换台新变频器直接用2个大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变频器端子的正反转了,客户没有小继电器。

 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有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在50hz运行的情况下,输出端2相直接短接会保护而不会坏的。
我相信百分之90的机器在短路后启动会保护的,但是我猜想英威腾汇川惠丰在50hz运行时短路输出端起码8成以上得炸机。

网友A:
      首先说明的是,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正反转,是不需要输出端加2个接触器的,利用变频器端子就可以进行正反转切换的,继电器即可完成!

     好多 变频器都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的!就是一启动,发现电动机有问题,它会立即报过电流等故障的,切断变频器输出的!

网友B:
输出端用个接触器跟工频的正反转隔开就可以了,就多用一个接触器,安全第一啊

网友C:
输出短路保护在现在的变频器技术当中应该是比较普遍了,国内拥有这种技术的厂家已经很多了,做的好的话单管也可以实现,只是单管的耐冲击能力不如模块的好,但是关键还是硬件电路和软件配合。国外的品牌都都能做到,我试过一些国产牌子的变频器,相间短路、对地短路、运行中短路,一般比较正规的厂家都能够保护的住,深圳英威腾和汇川的,阿尔法的,烟台欧瑞的,上海红旗泰的,都能保护的住。

楼主:
我做的正反转就是用的 com rev fwd运转的,我的变频器用的di1 di2控制的。大接触器用的他的常开点的,本来用小的继电器 客户着急就用的大的,没回去取, 先短路 后启动为i相信大部分变频器都可保护,但是先起动到50hz在短路输出端就够呛,尤其是带负载时短路。3楼 你确定 你说的牌子你都实验过,运行中输出短路没事吗??

楼主:
请注意看清楚,是运行之后短路,不是运行前短路然后启动的哦。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两点短路是会产生强电流 同时变频器的输出电路的反馈电路就会起到作用,立马会把信号反馈给CPU,让CPU发出保护信号,让变频器报警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出短路保护在现在的变频器技术当中应该是比较普遍了,国内拥有这种技术的厂家已经很多了,做的好的话单管也可以实现,只是单管的耐冲击能力不如模块的好,但是关键还是硬件电路和软件配合。国外的品牌都都能做到,我试过一些国产牌子的变频器,相间短路、对地短路、运行中短路,一般比较正规的厂家都能够保护的住,深圳英威腾和汇川的,阿尔法的,烟台欧瑞的,上海红旗泰的,都能保护的住。

同意此说明!

网友F:
这就是催生产品前进的动力啊。。。。。。!

网友G:
这个:变频器输出端短路如果不炸鸡的话,客户就不要买变频器了!反正我知道西门子的全部变频器只要短路铁定炸机毁损而且无法修复

网友H(2012-12-13):
输出短路保护要做到是很容易的,只要有钱,不管在任何条件下。

但有输出短路保护不表示机器就是万能的,最好的东西。

网友I:
这对于一个有自主研发实力的国产变频器来说不是难事!!

网友J:
爱德利变频器都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的!就是一启动,发现电动机有问题,它会立即报过电流等故障的,切断变频器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