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和两个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

楼主(2012-11-05):
一个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个继电器,从而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刚开始缓冲罐是真空的,要使其中一个电磁阀打开使一边的钢瓶往气罐中灌气,当一边的气体用完时(低于3bar),自动切换到另外一边的钢瓶往气罐中灌气。此时用完的钢瓶那边的电磁阀关闭。我设计时让A瓶先灌,可A还没灌到3bar时,就自动切换到B,然后两边电磁阀不停的在切换
 第一行的AN1常闭开关去掉,AN1启动后KA3得电自保

网友A:
      启动后---第一个继电器动作,第一个电磁阀的打开---充气,当电接点压力继电器低于3bar时,第二个继电器动作,然后打开第二个电磁阀,第二个罐开始充气;第二个继电器的常闭点接进第一个继电器的线圈控制回路中内,就可以保证第二个打开,第一个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后---第一个继电器动作,第一个电磁阀的打开---充气,当电接点压力继电器低于3bar时,第二个继电器动作,然后打开第二个电磁阀,第二个罐开始充气;第二个继电器的常闭点接进第一个继电器的线圈控制回路中内,就可以保证第二个打开,第一个关闭了!
可是刚开始气罐中是真空的低于3bar,按你的意思的话,假如A往里面灌气还没达到3bar是不是就切换到第二个钢瓶了呢?

网友C:
SA是启动开关,KP是压力开关,如果只有一个常开点,就再带一个继电器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SA是启动开关,KP是压力开关,如果只有一个常开点,就再带一个继电器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怎么看错

网友C:
很简单啊,你一打开SA这个开关,就有一个电磁阀通电,等压力开关到你设定的压力时动作,另一个电磁阀就打开,本来通电的就断电了.如果电接点压力表不具备一组常开常闭触点,就再通过一个继电器转换.

网友C:
刚才没看到你的图,没理解,以为压力表装在第一个瓶呢,所以图才这么画.像你图中这么装压力表,压力是不会低的,因为第二个瓶一打开,压力就上来了,要让他不转换,必须断掉第一个阀的电,所以再加一个常闭点到第一个电磁阀回路中,如图

网友D:
这个着实有点复杂啊,为什么不装两个电接点压力表呢,这样两个钢瓶单独控制岂不是更好,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也贵不到那处。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这个着实有点复杂啊,为什么不装两个电接点压力表呢,这样两个钢瓶单独控制岂不是更好,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也贵不到那处。内容的回复:

关键就只有一个,两个我都不要来找大神帮忙了

网友E:
再加个时间继电器 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