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损坏

楼主(2012-11-05):
求教:我单位有台630T螺旋压力机用一台ABB ASC800 132KW变频器控制两台55KW电动机,两台电机同时驱动一个大齿轮,工作时频繁正反转,这台设备的变频器经常损坏,报警代码是2340,更换模块和驱动后,故障排除。我不知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是一拖二的电机不同步有问题。企盼各位老师的指点!!!TEL:15928959663

网友A:
ACS800说明书上是说,故障2340,是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或变频器输出桥路故障!

说明书建议处理的办法是--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检查电机电缆上有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器或电涌吸收装置。吸收装置。

    然后你更换模块和驱动,就没问题了,说明说明书上的原因是不存在的;但是短路确实发生了;这个根据你描述的工作状况,我怀疑你正反转切换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会引起短路了,可以把你的接线图放出来分析下吗?

   当然也不排除,ABB的模块和驱动本身的质量问题的!不过我们现场的经验是,132KW的故障率是比较低的,大功率的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B:
     频繁的正反转启动,可能会产生能耗电回馈到变频器系统吧 !建议加装吸收装置或是什么的

网友C:
增加输出电抗器,正反转间隔时间能长些最好

网友D:
还是要有图呢   以事实为依据

网友E:
把报警器过程说的详细点,是启动后报还是上电就报?能复位吗?

网友F:
对:fbltl123关于把报警器过程说的详细点,是启动后报还是上电就报?能复位吗? 内容的回复:

......

网友F:
你这种情况一拖二不会是不同步的问题,认同2 3楼的讲法,也可以加个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吸收。工艺上允许尽量放宽启动停止时间。

楼主:
先谢谢各位高手的分析,没有表达清楚的地方,我来说明。电路图我下周发上来,2340报警,也检查了电机和电缆没问题,所以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目前正在与ABB交涉,所以没上论坛,请谅解。

楼主:
报警过程是这样,启动后工作一段时间,停机再启动,就报警了

楼主:
另外原厂带了电涌吸收装置,只是没带电抗器,ABB答应增加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