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擂台第二期 触摸屏组态实战经验谈

楼主(2012-11-05):
自动化软件擂台第二期  触摸屏组态实战经验谈

欢迎大家对电气自动化、仪器仪表、过程控制等相关专业在实际工作中最常用的组态软件和触摸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给出用组态软件和触摸屏在机床,机器人,自动化设备,水厂、多机同步控制系统、过程优化节能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案例,以及同步控制、过程控制、电气自动化控制、通信控制、远程维护等一些典型实际应用案例的经验

不限字数!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回答完整的,原创作品,阐述详细者获一等奖!

每15天一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首席祝贺第二期展开……

网友B:
前来观战

网友C:
用的东西不多,见识短,来学习!

说说我的一个习惯吧!

首先PLC规划好地址,其中就有专门触摸屏一项的符号表,有开关量按钮,离散量报警,动画闪烁开关量,实时数据,参数设置等全部触摸屏那项符号表里面去。

其次做画面,主操作页面,加一些辅助性按钮,切换页面按钮等啥的。

练的少,没啥捷径,更没啥经验,凭自己感觉了。自己的感观认识比较差,所以做好主页面布置都会叫操作员看看咋样。

其实颜色单调点,不要太花哨应该是个百搭的调调。除非要么你要个性,非主流;要么你是个美工,PS高手。

主要用的是Wincc flexible 和MCGS

WINCC等啥的都是拿来练手,还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D:
前来观战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E:
先支持一下祝贺第二期展开……

网友F:
介绍一种煤矿井下防跑车装置的控制原理

煤矿斜井井下采用绞车运输,为了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一般规定使用防跑车装置。挡车栏常闭式,当牵引钢丝绳断裂,发生跑车事故时,挡车栏不应打开,起到阻拦失控矿车(挡车)的作用。这套装置的作用了解2012925甘肃白银致20人亡的矿难事故的话,你会真切体会到。整套装置体系如下图

由于斜坡长度不一,按每套挡车栏挡车时消耗能量理论计算一个斜坡需要安装多少套挡车栏才能满足安全需要。所以在将近1KM的斜坡上一般都会有6-7套挡车栏。操作室绞车装置一般在地面或井下斜坡上平车场,为了使绞车司机随时了解掌握矿车运行情况,现在大部分煤矿均采用了视频技术将各个挡车栏现场图像上传显示在绞车司机面前供参考。视屏系统一般采用光纤传输,这里不做讨论。下面主要讨论HMI显示挡车栏运行状态的控制方式。

从井下千米距离将信号传输到绞车房(控制室)采用单机控制现场信号统一采集到主控室的做法显然不适合,一是井下环境恶劣,布线不易,二是成本高。因此联网通讯方式就成为必然选择。

我们采用台达EH2系列PLC作为主机,其上扩展一个RS485通讯口,本体自带一个RS485通讯口,扩展的RS485通讯口(COM3)做从站连接HMI(采用威纶通的MT6100i),本体自带的RS485通讯口(COM2)做主站与控制各个挡车栏的分站PLC(采用台达ES系列PLC)连接。这样每个挡车栏对应一个分站控制器,布置在挡车栏安装位置处,作为提升下放挡车栏用。单片机采集操作箱上操作员命令提供给主站控制器,HMI显示各个挡车栏状态,提醒绞车司机注意,单片机、HMI两者均在操作箱内与主站控制器都布置在绞车房(控制室)。主站控制器与各个从站控制器之间采用台达的PLC-LINK网络连接交换数据,与HMI之间通过标准MODBUS协议通讯,这样就组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控制网络。

当绞车工作牵引矿车向上运煤时,主控PLC接收到矿车到达某个挡车栏的信号后立即下发信号给相应的分控PLC控制对应挡车栏提升,主控PLC接收到矿车离开某个挡车栏的信号后立即下发信号给相应的分控PLC控制对应挡车栏下降。挡车栏动作情况由HMI提供给司机监视,有故障时显示故障信号,提供语音报警,提醒司机马上做相应处理。

具体威纶通HMI组态过程:

1.到官网      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

免费下载维纶通HMI编程软件,目前已经更新到V465.01版本。按提示正确安装。

2.威纶通HMI的编程软件EB8000的桌面快捷方式,如下图:

3.点击图标进入显示EB8000的工程管理器,如下图:

4.点击工具中的“EasyBuilder8000”进入编程界面,显示如下:

5.在系统参数设置界面新增一台设备。

HMI设备与DVP-EH2连接后实际组态过程界面如下图:

组态设备属性

至此已成功完成了HMI与PLC的连接组态。

HMI显示界面如下图

将上图界面中规划的功能数据与PLC中的寄存器链接。到此就完成了整个HMI组态的所有过程,这时就可以测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整套系统采用成熟的控制原理,连接简单,控制可靠,在矿井下恶劣复杂环境中应用非常成功,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网友G:
支持军团,强力顶贴....

网友H:
好像,跟帖的人不多哦,希望多点例子出来,学习、顶

网友I:
介绍一下闸控系统触摸屏编程和大家一起分享:

--------------------------------

下面是螺杆启闭机的安装图片:

柜子上的触摸屏就是维纶的触摸屏;型号MT6050;5寸的;传感器是咋们公司自己的输出信号4-20MA;

--------------------------------下面简单说一下触摸屏组态:

上图是触摸屏安装文件的图标;双击;

--------------------------------

点击下图进入界面:

--------------------------------

以下是自己编辑组态的触摸屏软件程序:

--------------------------------

其实很简单,就是实现闸门启闭,以及传感器标定,采集模拟量数据进行判断;控制限位;

能够显示闸门启闭开度,限位停止;

PLC用的是西门子200的;

上位机用的组态王软件;界面和触摸屏相似;

网友J:
触摸屏又为人机界面,在屏上能看到您想看的,该看的内容

涉及一个触摸屏画面元件与PLC地址的关联,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对显示参数以及可设定参数进行分类放置,设置多画面。相同类型的数据尽量放在同一个画面上。

选色搭配要美观,不要太“花哨”,还可以关联一些重要的数据,作成动画效果。

用过西门子、施耐德、海泰克、EVIEW、威纶通、pro-face等触摸屏,软件基本上都卸载了,所以这儿就没有画面上传了,当时画面也做得不是那么有特色,把该展示出来的量都展示出来了而已。

网友K:
用过西门子、威纶通、海泰克、显控、昆仑通态,自我感觉最好的是昆仑通态,有很多脚本程序可以直接拿来用,画面编辑看着很舒服,而且技术客服服务态度好。编过的画面都很简单,手头上只有维纶的软件,上传两个画面:

网友K:
昆仑通态键盘放大功能(脚本程序:!Set Num PanelSize(Type,Size)

通过该脚本可以修改数值输入键盘 字符输入键盘和用户登录对话框,不像其他的触摸屏每次输密码时那么费劲。

网友K:
放大后的用户登录对话框:

是不是看着很舒服?

网友K:
另外昆仑通态可以通过脚本自己制作菜单,简单作了一个小例子:

由于是软件仿真 所以位于屏上面的菜单不是很清晰。菜单包括“用户登录”、“退出登录”、“用户管理”、“修改密码”四个菜单。

网友K:
用户登录设置如下(其他可参考用户登录设置,脚本程序可以打客服咨询):

网友K:
另外昆仑通态还可以制作下拉式菜单,本人曾经制作出三级菜单,很好用的软件。

网友L(2013-10-24):
引用 网友C:
用的东西不多,见识短,来学习!说说我的一个习惯吧!首先...

网友M(2019-04-22):
昆仑通态触摸屏强大

网友N:
刚开始接触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