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扩展输入点的问题,我的主机是DVP 32ES00R2带一个扩展---

楼主(2012-11-05):
关于台达扩展输入点的问题,我的主机是DVP 32ES00R2带一个扩展(型号是DVP16XM01N)但是我不知道在编程时是从X多少到X多少?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说明书中有详细的表述

网友B:
模块后面是X20,Y20

网友C:
楼主:这个你要看手册的。看看下面的手册截图:地址编号

网友D:
楼上说得很清楚了。

接触到一个PLC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它的资料以及手册吧。

网友E:
3楼的资料正确,4楼说的是艰健。扩展是从2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