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TD2000运行报E001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2-11-05):
一台爱默生TD2000变频器,运行就报E001。撤掉负载(空载)还报E001。模块正常,把模块供电取消,依然如故。查F160第三次故障类型(最近一次故障类型)1,F161最近一次故障时刻母线电压540V,F162最近一次故障时刻输出电流0.0A,F163最近一次故障时刻运行频率0.00Hz。

如果回复:“加速时间太短;V/F曲线不合适;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再启动;电网电压低;变频器功率太小。”,就免了。

母线电压540V,电压不低。输出电流0.0A,不过流。输出频率0.00Hz,刚启动根本就还没有输出。就报E001了。

请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今天有机会找到了一台相同型号规格的变频器,经代换法确认是CPU板的问题。但具体故障部位仍不得而知。如果是电流检测反馈到CPU的信号有问题,为什么调出的故障时刻电流是0.0A呢?报E001的信号源头是什么呢?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那部分问题,有需要可以找我给你维修,板子也有现货。QQ:2463560485

网友B:
进入厂家密码修改过流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