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仪表安装规范技术要求

楼主(2012-11-06):
插入式涡街流量计安装技术要求:

1  前直管段长度不小于10D

2  后直管段长度不小于5D

3  在管道上用气焊开一个略小于ф100mm的圆孔,并把圆孔周围毛刺清除干净,以保证测头旋转流利;

4  在管道圆孔处焊上厂家提供的法兰,要求法兰轴线与管道轴线垂直;

5  将球阀及传感器安装在焊接好的法兰上;

6  调节丝杠,使插入深度符合要求,流体流向必须与方向标上的指示箭头保持一致;

7  均匀拧紧压盖上的螺丝;

8  电气接口处应将电缆线弯成U形,避免水顺着电缆线进入放大器壳内;

9  仪表安装点周围应留有一定空间,以便安装接线和定期维护;

满管式涡街流量计安装技术要求

1  前直管段长度10D

2  后直管段长度5D

3  在管道上焊上厂家提供的法兰,要求法兰轴线与管道轴线垂直;

4  传感器安装在焊接好的法兰上;

5  流体流向必须与方向标上的指示箭头保持一致;

电磁流量计安装技术要求

1  前直管段不小于30D(混合液体时);

2  后直管段不小于5D

3  优先选用垂直管道;

4  为防止损坏传感器法兰口PTFE涂层,建议使用力矩板手紧固螺母,口径DN50的最大力矩为55Nm,口径DN40的最大力矩43Nm

5  为了安装、维护、保养方便,在流量计周围需有充裕的安装空间;

节流孔板流量计安装技术要求:

1  前直管段不小于8D

2  后直管段不小于5D

3  夹持节流件用的法兰与工艺管道焊接时,法兰密封面与管道轴线应垂直,且法兰轴线与管道轴线重合,法兰密封面管口焊接处不允许有突起焊肉,应打磨平整。采用对焊法兰,法兰内径必须与工艺管道内径相等,法兰轴线与工艺管道轴线重合,管口对齐,焊缝内也不允许有任何焊接残留物;

4  节流装置及引压管道材为不锈钢,必须采用氩弧焊;

5  垫片应与管道同轴,不允许偏置;

6  节流装置的取压口方位与工艺管道中心线平齐;

7  环室的安装方向,环室上有“+”标志的一侧应装在节流元件的上游侧;

8  节流装置在安装前应进行仔细清洗,不可碰伤节流元件,将防锈油脂清除干净;

9  节流装置在管道清理干净后才进行安装;

10、冷凝罐的安装需在同一高度,同一水平位置;

11、仪表的显示部分应朝向便于观察者的方向;

靶式流量开关安装技术要求

1  介质流动方向与外壳上箭头方向一致;

2  控制器靶与介质流动方向垂直;

3  控制器前需有10倍管道直径长度的导向直通;

差压式液位计安装技术要求:

1  垂直安装,保持“+”“-”压室标高一致;

2  差压式液位计的“+”室应与工艺容器的下接口相连,“-”压室与容器的上接口相连;

电容式液位开关安装技术要求

1  保护罩壳体应接地,电缆入口密封良好;

电磁阀安装技术要求

1  必须安装在水平管道上;

2  电磁阀如安装在易燃易爆环境中使用,所采用的金属软管必须是隔爆型金属软管及连接件;

3  电磁阀的安装方向,阀体箭头方向应与介质流向保持一致;

4  电磁阀安装应固定可靠;

气动阀安装技术要求:

1  阀门在安装前,必须把阀体连接的管内污垢、焊渣等物清除干净;

2  阀体流向标志与工艺介质流向保持一致;

3  与管道相连接的垫片不准伸入管道内部;

4  应均匀地拧紧阀体法兰连接螺栓,以避免产品遭受过大的管道压力;

5  安装供气管线之前,应先通入压缩空气,以排出管内脏物;

6  阀门应安装在便于工作于手动操作,便于维护、便于观察阀位的地方;

7  阀前后、底部应留有适当的空间,以满足阀门底部法兰、阀芯、阀杆部件的拆卸和清洗;

压力变送器安装技术要求

1  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工艺管道上半部;

2  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取在工艺管道的下半部与工艺管道的水平中心线成45°夹角的范围内;

3  测量蒸汽压力时,取压点取在工艺管道的上半部,以及下半部与工艺管道水平中心线成45°夹角的范围内;

自力式微压调节阀安装技术要求:

1  安装前,管道应进行清洗、清除焊渣与杂物;

2  微压阀应正立、垂直安装在管道上,两端法兰对准管道法兰中心,介质流向要与阀体箭头指向一致;

减压阀安装技术要求:

1  安装减压阀之前必须对管路系统进行冲洗清理,以防焊渣流入阀内,影响阀门正常工作;

2  减压阀应安装在便于操作和维修的地方,并且必须直立安装在水平管路上,应注意介质的流向必须与阀体上箭头所示方向一致;

3  减压阀在安装使用时,应先排除管路中的冷凝水和汽水混合物;

4  前直管段长度约为600mm,阀后直管长度约为1000mm

网友A:
很简单,但都是很实用的。也是基本的要求。

网友B(2018-05-17):
还不错,期待更多更细的总结

网友C(2019-05-31):
谢谢楼主,文字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