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2-11-06):
伺服放大器在安装、使用、维修、检查前我们一定要充份了解其技术资料及使用说明以及伺服电机资料集和附属的资料,在具有正确使用了解该设备之后使用产品。错误的操作及使用很可能引起机器故障及人身伤害,下面我们针对使用伺服放大器来列一些常规的使用注意事项。欢迎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本文来自上海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转载请保留原址,谢谢。

一、防止触电

●在对伺服放大器进行接线及检修作业时,需先断开电源,待充电指示灯完全熄灭后,利用万用表确认电压后在进行接线及检修。或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以免触电。

●伺服放大器及伺服电机必须切实的做好接地。

●伺服放大器及伺服电机必须在安装好以后才能进行接线,以免触电。

●不要损伤电缆或强拉电缆,更不可以用电缆悬挂重物及挤压电缆,在操作开关时切忌误用潮湿的手进行开关操作,以免触电。

二、防止火灾

●在安装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及再生制动电阻时误用易燃物来安装,以免引起火灾。

●当伺服放大器出现故障时,应切断电源,若让大电流继续通过则可能引起火灾。

●使用再生制动电阻时,如果出现异常信号时应断开电源,由于再生制动晶体管故障,可能导致再生制动电阻异常发热而引起火灾。

三、防止产品损伤

●各端子的输入电压必须符合技术资料集的规定,否则可能导致端子破裂或损坏,导致端子破裂或损坏还需要避免正负极性及链接端子的错误,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端子破裂或损坏

●在电源接通和断开后的一段时间内,伺服放大器的散热片、伺服电机及再生制动电阻可能会出现高温,在这里请误用手触摸,以免烫伤。

四、搬运和安装注意事项

●伺服电机和伺服放大器是精密机器,在搬运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其坠落或遭受强力冲击。

●伺服放大器与控制柜的内侧以及其他机器这间需保持规定的间距。

●在搬运及摆放机器时不要超过规定的数量及不要在机器上放置重物。

●在安装伺服电机时一定要牢固地固定在机械上,否则在伺服电机运转的时候会脱盲。

●带有减速机的伺服电机必须以指定的方向安装,以免出现漏油。

●为保护正确使用轴,误在伺服电机的轴上施加超出范围的负载,更不要敲击伺服电机的轴,以免造成编码器损坏及轴的损坏。

五、接线的注意事项

●不论是对伺服放大器还是对伺服电机,在时行接线时必须确保其正确可靠,不正确的接线可能会造成伺服电机的错误运行。

●伺服电机不要直接与AC电源相连,否则会引起故障。

●在伺服放大器输出侧,不要在伺服马达和伺服放大器这间安装功率电容,浪涌吸收器和无线电噪声波器(选件FR-BIF

●安装在在输出信号直流继电器上的浪涌吸收二极管的方向不能接错,否则紧急停止和其它保护电路可能无法工作。

六、试运行和调整的注意事项

●在运行前请调整并正确确认参数,否则在运行时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期的情况。

●在对参数进行行调整和改变可能会引起其运行的不稳定。

七、使用注意事项

●伺服放大器及伺服电机的必须按照指定的组合进行使用,切误对产品进行改装。

●当伺服放大器对周围其附近的电子设备产生干扰时,可使用噪声滤波器减小电磁干扰所造成的影响。

●伺服电机的电磁制动是为了控制电机的轴,并不能用于正常的制动。电磁制动器会因老化及机械原因(如:通过同步皮带连接滚珠丝杆和伺服电机的场合)而不能有效动作,所以应在机器上另安装一个确保安全的停机装置。

●在运行信号已输入的情况下进行报警复位操作,伺服放大器可能会突然重新起动,所以我们只有在完全确认运行信号已解除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报警复位操作,以免引发事故。

网友A:
很专业嘛。值得我们学习一下了。

网友B:
把伺服注意的东西 基本上感慨了,很好

网友C(2012-12-18):
引用 网友B:
把伺服注意的东西 基本上感慨了,很好

我敢肯定 你不是做工控的 就是来这里混积分的 垃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