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伺服CD420 Pn.L报警问题

楼主(2012-11-06):
用步科CD420的伺服   如果不设置 正负  限位  正常运行    如果一设置 正负限位 就会出现 Pn.L  报警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正负限位开关都一接上)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2012-12-07):
 Pn.L  报警就是限位。初始化的设置是一使能就报警的(不接入正负限位),按需要的限位信号设置限位开关的极性。具体查看手册就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L  报警就是限位。初始化的设置是一使能就报警的(不接入正负限位),按需要的限位信号设置限位开关的极性。具体查看手册就更明白。

但是正负限位都已经接上  可是还是出现 报警

网友C(2013-08-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Pn.L  报...

步科伺服默认的接的开关是常闭点,也就是要正常有信号进入,碰到限位信号断开,再就是看你的开关信号输入端的公共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