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加了短路接触器是做什么用的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11-06):
变频器输出侧加了个接触器,接触器的上口被铜条短路,下口接变频器的输出端 接触器的控制是由输入点控制。这个短路的意义是什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在做试验呀,测试变频器的有关特性。我见过发电机这样做过,当然用的不是接触器了,使用铜排直接短接出口。

网友B:
可能是失电保护吧!停电的时候断开负载,防止电机自发电损坏模块。

网友C:
没见过   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