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2-11-06):
和同事去工厂磅客户下载程序,可是怎么都连不上,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啊,请赐教

网友A:
看你是那个牌子的触摸屏了!!

网友B:
1.是否通过交换机连接.通过交换机连接,则网线是平行线,如果触摸屏直接与电脑连接,则网线为交叉线.
2.网络设置.电脑与触摸屏在同一网段,触屏上必须设置网络,并且连接接口设为以太网,然后测试网络.
3.注意接电脑端网线头不要长期跟地或金属连接,这种情况我曾经遇见过,总是连不上,重新启动触摸屏后连接正常.

网友C:
请详细描述一下,说的人没头没脑的>

楼主:
对:honghaichen关于看你是那个牌子的触摸屏了!! 内容的回复:

eview MT508

楼主:
对:竹子-----王者之师关于请详细描述一下,说的人没头没脑的>内容的回复: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太专业哈。

电脑和触摸屏相连接,由于线长度有限,所以中间加了一根串口连接线,串口线内部是同号连接,已经测试过了;电脑用的是USB接口,触摸屏用的是232串口,然后程序无法下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竹子-----王者之师关于请详细描述一下,说的人没头没脑的>内容的回复: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太专业哈。电脑和触摸屏相连接,由于线长度有限,所以中间加了一根串口连接线,串口线内部是同号连接,已经测试过了;电脑用的是USB接口,触摸屏用的是232串口,然后程序无法下载。。。

最好中间不要加串口连接线。你用在其他相同设备上测试好的笔记本拿到现场去连接通讯下载吧!

网友E:
MT508比较简单的

软件 连线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