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变频器的调速问题

楼主(2012-11-06):
各位大哥知道三菱变频器能不能像安川变频器一样通过高低速的多段速度选择去调整当前的频率的啊?安川的变频器好像可以用高低速的两个端子调节变频器当前输出的频率,那三菱可以吗,可以不用模拟信号和通讯信号来让变频器有四段速度吗,然后用高低断让两电机不断接近同步?下面是用安川的程序plc是三菱的

网友A:
三菱也可以多段速运行。最多可达7段速

网友B:
变频器基本都带用开关量控制的多速段调节功能的

网友C:
是的呀,三菱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