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位开关控制泵启停,但有报警和消音。

楼主(2012-11-06):
大家好,现有液位开关(均为常开),手、自动切换开关,启动、停止、急停按钮,报警电铃,消音按钮,上限报警指示灯与下限报警指示灯,继电器,接触器,如何控制电机启停,打到自动状态时,
即液位到高限时,泵自动启动,上限报警指示灯亮,报警铃响(手动消音);
液位到低限时,泵自动停止,下限报警指示灯亮,报警铃响(手动消音)。
请画接线图出来,谢谢!

网友A:
出个电路供参考:

       图中:Ks为上液位开关,Kx为下液位开关,Ko为消音按钮,K1为手动下泵启/停开关,J11、J12、J21、J22为中间继电器,Z为交流接触器。

网友A:
     动作原理:

      1、开关置自动位,电路处于不工作状态,液面逐渐上升,当上升到上限高度时,上液位开关Ks 触点闭合,使J11继电器得电吸合且自锁,J11常开触点闭合,使J12 得电吸合,使接触器Z得电吸合,泵电机启动运转。同时J11触点闭合使上线报警指示灯亮且音响报警。如按一下Ko开关,J11断开,灯灭、音响停。液面开始下降,当液面下降到下限高度时,下液位开关Kx 触点闭合,使J21继电器得电吸合且自锁,J21常开触点闭合,使J22 得电吸合,J2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2失电断开,故使Z 断电,泵电机停止运转。同时J21触点闭合使下线报警指示灯亮且音响报警。如按一下Ko开关,J21断开,灯灭、音响停。

     2、开关置手动位 ,只有K1开关,合上K1开关,Z得电吸合,泵电机启动,断开K1,泵电机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动作原理:      1、开关置自动位,电路处于不工作状态,液面逐渐上升,当上升到上限高度时,上液位开关Ks 触点闭合,使J11继电器得电吸合且自锁,J11常开触点闭合,使J12 得电吸合,使接触器Z得电吸合,泵电机启动运转。同时J11触点闭合使上线报警指示灯亮且音响报警。如按一下Ko开关,J11断开,灯灭、音响停。液面开始下降,当液面下降到下限高度时,下液位开关Kx 触点闭合,使J21继电器得电吸合且自锁,J21常开触点闭合,使J22 得电吸合,J2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2失电断开,故使Z 断电,泵电机停止运转。同时J21触点闭合使下线报警指示灯亮且音响报警。如按一下Ko开关,J21断开,灯灭、音响停。     2、开关置手动位 ,只有K1开关,合上K1开关,Z得电吸合,泵电机启动,断开K1,泵电机停。

    佩服王工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出个电路供参考:       图中:Ks为上液位开关,Kx为下液位开关,Ko为消音按钮,K1为手动下泵启/停开关,J11、J12、J21、J22为中间继电器,Z为交流接触器。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     动作原理:      1、开关置自动位,电路处于不工作状态,液面逐渐上升,当上升到上限高度时,上液位开关Ks 触点闭合,使J11继电器得电吸合且自锁,J11常开触点闭合,使J12 得电吸合,使接触器Z得电吸合,泵电机启动运转。同时J11触点闭合使上线报警指示灯亮且音响报警。如按一下Ko开关,J11断开,灯灭、音响停。液面开始下降,当液面下降到下限高度时,下液位开关Kx 触点闭合,使J21继电器得电吸合且自锁,J21常开触点闭合,使J22 得电吸合,J2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12失电断开,故使Z 断电,泵电机停止运转。同时J21触点闭合使下线报警指示灯亮且音响报警。如按一下Ko开关,J21断开,灯灭、音响停。     2、开关置手动位 ,只有K1开关,合上K1开关,Z得电吸合,泵电机启动,断开K1,泵电机停。内容的回复:有个小问题还需请教,就是在实物接线时,当我手动按下Ks开关马上又松开,此刻上限灯亮和警铃响,再按消音按钮确实能消音和灭灯。但如果按住Ks开关不放,再按消音按钮则无法消音和灭灯。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在KS自锁处串接J12的常闭触点即可(包括Kx),见下图: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在KS自锁处串接J12的常闭触点即可(包括Kx),见下图:内容的回复:

原来如此,恕本人愚笨。再次感谢!望能加我QQ以后有问题方便请教!QQ:1579348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