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上位机组态

楼主(2012-11-07):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刚接触PLC的新手,现在手中有S7 200的cpu224,em235, PPI电缆,STEP7。

缺少上位机组态软件,请指点一下用什么软件好。

我想问的是能不能用现有的这些东西和上位机组成一个简易的控制系统,控制一个阀门的开关。

只是为了学习方便,尽早的入门。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

谢谢各位。

网友A:
STEP 7-Micro/Win V4.0

百度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B:
现有的东西,通过编程软STEP 7-Micro/Win V4.0里面的强制功能就可以模拟观察输出效果。实在要用上位组态软件,国内的组态王、力控都很好,现在他们基本都提供点数、运行时间受限制的免费软件供用户学习使用。

网友C:
上位机组态软件很多,可以上网下载个

网友D:
用Wincc吧,

需要的可以加我64959500

网友E(2013-01-19):
用wincc 挺好的

网友F:
用STEP 7-Micro winV4.0.6.35版本的就行,很好用。你可以下载个,下载个万能序列号。在里面可以做调节阀门还可以连锁逻辑等。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欢迎来电矩形     冯生 13028830276     或咨询QQ2430986510,专业组态王,欢迎咨询

矩形科技新推出有4个教程,可以帮助大家快速学习PLC,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矩形科技PLC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让您了解除了三菱,西门子之外,国产PLC软件也能如此强大,如此易用,简单上手。矩形科技PLC具有在线编程,离线仿真,编辑友好,调试方便,可支持以太网、串口、GPRS(3G)网络编程等特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欢迎大家通过视屏了解矩形科技的编程风格,如有不实,欢迎拍砖。

快速入门,10分钟学会PLC基本编程,对软件编辑环境,PLC地址定义,简单指令都做了一个介绍,视频入口: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Ozv73AFMpA/

PLC逻辑指令介绍,包括上升沿,下降沿,置位,复位指令等等,包括PLC的扫描方式的介绍,视频入口: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zdOazqZh38/

功能块指令的介绍。通过一个小实例:连续100个数据,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取平均的算法来介绍PLC功能块的编程和使用方式;通过本视频的讲解,能够使大家掌握PLC功能块的使用和编程。
通过这个例子程序,讲解了加减乘除,计数器,定时器等常用的指令,学会这些程序,PLC也就算学通了。视频入口: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mgws6OFeNo/

矩形PLC通讯指令介绍,通过演示PLC与变频器通讯的实例来介绍通讯指令,矩形科技的PLC通讯指令简单,快捷,15分钟即可把Modbus的通讯功能实现。本节还介绍如何用自定义功能块实现与变频器的通讯,视频入口: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C_6vBM_7WU/

视频集总入口:http://www.tudou.com/home/_11474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