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总线的的终端电阻如何添加

楼主(2012-11-07):
PLC与变频器之间是MODBUS485总线,接口是DB9的,请问如何加这个终端电阻,有类似DP这样的专用接头吗?需要做总线偏置吗

网友A:
有专用的DP接头,集成偏置电阻和终端电阻

楼主:
DP的规范和MODBUS的规范不一致的

网友B:
西门子就有一种带终端电阻的DB9头,很好用,人性化,可以通过选择开关通断选择使用或不使用终端电阻,但是价格较贵。一般modbus通讯方式我还没有使用过终端电阻。给你一个终端电阻使用例子,看下图:(是三菱的说明)1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就有一种带终端电阻的DB9头,很好用。。。。。。。

一个破电阻,半分钱滴事,你咋也舔,舔西门洋屁沟鸟?

楼主:
有谁用过么?都是DB9的头,如果没有专用的连接器的话,中间的站点该怎么连接呢,感觉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