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信线如何连接

楼主(2012-11-07):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485通信线如何连接,台达PLC的485接口是二线的,而变频器的485接口是水晶头的8线的,有专用的通信线吗,如自己制作是如何做的。

网友A: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不断发展,GPRS 产品在数据传输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基于提供一种简便实用的GPRS 网络等通讯解决方案的需求。该GPRS 无线数据传输产品,智能电源设计,通过电磁兼容测试;超工业级设计、可靠性极高,特别适用于环境恶劣、温差较大的地区。

GPRS DTU提供RS-232/RS-485/RS-422/TTL 标准接口,内嵌TCP/IP 协议,解决了用户在使用普通模块时无TCP/IP 协议栈而需在客户机系统嵌入TCP/IP 的局限性,利用可靠的GPRS 网络实现数据信息的透明传输。适用于使用串口通讯的单片机数据采集传输系统、PLC 或RTU 以及工控机等,它可以使客户原有的有线串口设备无须改动立即变为无线网络通讯设备,减少了系统更新的投入。

同时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设备间、设备与中心间等各种不同的通讯模式。用户只需要使用RS232/RS485接口,就可以进行无线数据收发,让你的设备能够随时随地进行组网,轻松构建服务器数据中心。 GPRS DTU可以设定为空闲待机模式,可以很好的降低功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13.T1dqW0&id=15339753091

网友B:
自己制作,按照变频器水晶头8线定义找出RS485对应的那个+、-就行,只连接两根线。

网友C:
查看了一下,台达变频器那个水晶头是6线,定义的是:3.SG- (连接台达PLC的RS485+)       4.SG+(连接台达PLC的RS485-)   其余的大可不必管它。

网友D:
这端为变频器的针脚定义,对上PLC端的485针脚即SG+接SG+,SG-接SG-,硬件上的链接就完成了,参数看下说明书是哪个系列的;

http://automation.ctdisk.com 工控资料下载
讨论技术群:82053554

技术空间:http://hi.baidu.com/new/zh31639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