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plc可我只有初中文化要先了解哪些方面的知识看哪些方面的

楼主(2012-11-07):
我想学习plc可我只有初中文化要先了解哪些方面的知识看哪些方面的书推荐一下书名

网友A(2012-12-09):
具体还得看你想学的plc品牌喽,最好就是可以弄一个plc过来,再买相关的书籍来看,先搞懂外部接线和工作原理,然后再去慢慢使用编程软件,编程的话,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编,比如按钮控制接触器自锁,然后,慢慢的延伸,加时间继电器啦等等,总之多实践吧,不要怕麻烦!

网友B:
想学习PLC的话,还是首先要了解电气原理图;知道电气元器件,知道什么功能,最终实现是功能;

掌握一种PLC,从基本入手,看看手册之类的,编程手册,系统手册;建议楼主从西门子200PLC,

开始入手,刚刚开始多看看书籍,装上编程软件熟悉一下界面,里面帮助也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

自己动手编程;调试功能;

网友C(2013-01-16):
买本电气控制和 plc,然后再买个plc自己弄点东西练习就可以了实践加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