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移动电源盒,手工打造---多图

楼主(2012-11-07):
  现在的移动电源鱼龙混杂,虽然一直想败一个,但不敢轻易入手,偶然看到淘宝有卖“
  锂电池18650电池升压板”,可以
DIY 移动电源,正好
手头有块笔记本电池,闲置无用,果断暴力拆解,得18650电芯一组。
      对于做 工控的 TX 来说,这些是小问题,下面开工:

一整块塑料板切割而成,都是用锯条一点一点锯的,参差不齐

工作量不小吧,主要是繁琐

简单拼接,可以看出个盒子的样子

前边的数据线接口,扣这2个口费老劲了

侧板,上边开了槽,插上盖的,两条竖槽一个放电池正极挡板,一个放LED灯板

组装上看看效果,用哥俩好胶粘到一起的,看起来还不错

底壳又开了个口放开关

前端固定了四个螺丝柱,安装升压板用的

找了2小块铜板,做电池正负极弹片

万事具备,只差组装,电路连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升压板放上正合适

LED灯,电池正极挡板就位,电池就位

背面再看一下

连上数据线,指示灯亮,充电成功

前端接了三个食人鱼LED灯珠,直接从电池上连线,只为了应急,但不能长时间使用,没有保护电路

盒子是按升压板尺寸做的,放上两节电池,边上还有一部分剩余空间,放跟迷你数据线正合适。

网友A:
首席发来贺电,水哥卖一个给我吧。。。。。。。。。。

网友B: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C:
动手能力真不错,来点自创的

网友D:
是转发的吧 ??

网友E:
这样好的原创作品,加精必需的!

网友F:
不错,楼主很有创意,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G:
卖一个给我吧,这样挺好玩的!

网友H:
对于原创的,加精是必须的。

网友I:
水哥又动手了做实用的

网友J:
动手能力强,向楼主学习这种精神。

网友K:
水哥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动手能力强,向楼主学习这种精神。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水哥求拍卖···

网友N:
制作图片看不到呀,倒是想自己做个试试看!

网友O:
就是不好看。不过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是不好看。不过好强大

   个人   DIY 呀,没有批量生产, 不讲究外形, 只是 工控 爱好 制做好玩的

网友P:
水哥   开口画完线  四个角用小钻头钻一下  在开口   就漂亮多了   用砂纸砂一下  细的砂纸   然后用软布沾牙膏擦  就晶莹剔透了

网友Q:
来个漂亮的套套就可以出售啦

网友R:
恭喜水哥!有得卖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不错,楼主很有创意,动手能力很强。

恭喜!

网友T:
我在赛格电子没有买到那种升压带USB插头的电子板,老早就想自己玩

网友U:
很有生活情趣呀!有意思!

网友V:
引用 网友A:
首席发来贺电,水哥卖一个给我吧。。。。。。。。。。

此物简单好做 ,可推荐

网友W:
引用 网友Q:
来个漂亮的套套就可以出售啦

网友X:
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Y:
睡各的动手能力超强,就是工具差点儿。用刀刻也比用钢锯锯的好看呀。

网友Z:
你的那个电路板是从哪里弄下来的?

网友AA:
咱们有群吗弄个群交流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AB:
真是心灵手巧来

网友AC:
师傅很强大,用我们这里的话说就是,这真是哥

网友AD:
做的不错,想动手就动手,不过在精雕细琢方面还要想大头鱼前辈学习一下

网友AE:
这样好的原创作品,加精必需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不错,楼主很有创意,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AG:
动手能力很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