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监视项目

楼主(2012-11-07):
功能

参数

No

名     称

(液晶画面的表示)

最小

单位

模拟量监视的输出值

参数的存取级别

V/f

PG
V/f

PG
矢量

PG
矢量

寄存器

地址

状    态    监

U1-01

频率指令

0.01 Hz

根据o1-03的设定,单位会有所不同。

10V/最高输出

  频率

A

A

A

A

40H

U1-02

输出频率

0.01 Hz

根据o1-03的设定,单位会有所不同。

10V/最高输出

  频率

A

A

A

A

41H

U1-03

输出电流

0.1A

7.5 kW以下,最小单位是0.01A

10V/变频器

  额定电流

A

A

A

A

42H

U1-04

控制模式*

-

0:PG V/f控制    1:PG V/f控制

2:PG力矩控制

3:PG力矩控制

-

A

A

A

A

43H

U1-05

电机速度

0.01 Hz

根据o1-03的设定,单位会有所不同。

10V/最高输出

  频率

×

A

A

A

44H

U1-06

输出电圧指令

0.1 VAC

10V/200 V

  400 V

A

A

A

A

45H

U1-07

主回路直流电圧

1VDC

10V/400 V

  800 V

A

A

A

A

46H

U1-08

输出电力

0.1     kW

10V/变频器

   容量(kW)

A

A

A

A

47H

U1-09

力矩指令(内部)

0.1%

10V/电机额定

 力矩

×

×

A

A

48H

U1-10

输入端子的状态*

-

1:控制回路端子S1

1:控制回路端子S2

1:控制回路端子S3

1:控制回路端子S4

1:控制回路端子S5

1:控制回路端子S6

1:控制回路端子S7

-

A

A

A

A

49H

U1-11

输出端子的状态*

-

1:控制回路端子M1-M2

1:控制回路端子P1

1:控制回路端子P2

0:未使用

0:未使用

0:未使用

0:未使用

1:故障接点输出动作

-

A

A

A

A

4AH

U1-12

运行状态*

-

                       1:运行中

                       1:零速中

                       1:反转中

                       1:复位信号输入中

                       1:速度一致中

                       1:变频器运行准备完

                       1:轻故障

                       1:重故障

-

A

A

A

A

4BH

U1-13

累积动作时间*

1H

-

A

A

A

A

4CH

U1-14

软件NO. (闪亮) *

-

-

A

A

A

A

4DH

U1-15

频率指令(电圧)端子A1输入电圧

0.1%

10V/100%

A

A

A

A

4EH

U1-16

多功能模拟量输入端子A2输入电圧

0.1%

10V/100%

A

A

A

A

4FH

U1-17

多功能模拟量输入端子A3输入电圧

0.1%

10V/100%

A

A

A

A

50H

U1-18

电机2次电流 (Iq)

0.1%

10V/电机额定

  二次电流

A

A

A

A

51H

U1-19

电机励磁电流 (Id)

0.1%

10V/电机额定

  二次电流

×

×

A

A

52H

U1-20

软启动后的输出频率

0.01 Hz

根据o1-03的设定,单位会有所不同。

10V/最高输出

  频率

A

A

A

A

53H

功能

参数

No

名     称

(液晶画面的表示)

最小

单位

模拟量监视的输出值

参数的存取级别

V/f

PG
V/f

PG
矢量

PG
矢量

寄存器

地址

U1-21

速度控制(ASR)的输入

0.01%

10V/最高输出

  频率

×

A

×

A

54H

U1-22

速度控制(ASR)的输出

0.01%

模拟量监视的输出值相当于带PG V/f控制模式时的10V/最高输出频率。

10V/电机额定

  二次电流

×

A

×

A

55H

U1-24

PID反馈

0.01%

A

A

A

A

57H

U1-25

D1-16H2的输入状态*

-

显示按F3-01的设定输入的值。

()下位8ON的时候,

 二进制位选择:256  BCD选择:99

-

A

A

A

A

58H

U1-26

输出电圧指令(Vq

0.1 VAC

10V/200 V

  400 V

×

×

A

A

59H

U1-27

输出电圧指令(Vd

0.1 VAC

10V/200 V

  400 V

×

×

A

A

5AH

U1-28

软件NO. (CPU) *

-

-

A

A

A

A

5BH

U1-29

KWH下位4位数

KWH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在监视中显示。显示内容如下所示分成上位和下位。

□□□□□  □□□.KWH

 U1-30         U1-29

表示例)12345678.9KWH的时的监视显示内容、

    U1-29 : 678.9KWH

        U1-30 : 12345MWH

模拟量监视:(不能输出)

-

A

A

A

A

5CH

U1-30

KWH上位5位数

MWH

-

A

A

A

A

5DH

U1-32

q轴的ACR的输出

0.1%

-

×

×

A

A

5FH

U1-33

d轴的ACR的输出

0.1%

-

×

×

A

A

60H

U1-34

OPE故障的参数 *

-

-

A

A

A

A

61H

U1-35

零伺服移动脉冲数

相对于零伺服中的停止点的移动幅度,表示为PG脉冲的4倍。

-

×

×

×

A

62H

U1-36

PID输入量

0.01%

A

A

A

A

63H

U1-37

PID的输出

0.01%

A

A

A

A

64H

U1-38

PID的目标值

0.01%

A

A

A

A

65H

U1-39

Memobus通信错误编码

                       1:CRC错误

                       1:数据长度不良

                       1:未使用

                       1:奇偶校验错误

                       1:超时运行错误

                       1:成帧错误

                       1:超时

                       1:未使用

A

A

A

A

66H

U1-40

冷却动作时间

1H

O2-10设定。

10V/电机额定
力矩

A

A

A

A

67H

U1-44

反馈控制的输出

0.01%

×

×

×

A

6BH

U1-45

前馈控制的输出

0.01%

×

×

×

A

6CH

U1-50

力矩指令

(轻负载増速1用)

0.1

显示b7-19,20的偏差演算后的力矩指令值。

b7-19,200的场合,和U1-09的值相同。

10V/电机额定
力矩

×

×

A

×

6FH

U2-01

生中的故障

-

-

A

A

A

A

80H

U2-02

去的故障

-

-

A

A

A

A

81H

U2-03

故障时频率指令

0.01 Hz

-

A

A

A

A

82H

U2-04

故障时输出频率

0.01 Hz

-

A

A

A

A

83H

U2-05

故障时输出电流

0.1A

-

A

A

A

A

84H

U2-06

故障时电机速度

0.01 Hz

-

×

A

A

A

85H

功能

参数

No

名     称

(液晶画面的表示)

最小

单位

模拟量监视的输出值

参数的存取级别

V/f

PG
V/f

PG
矢量

PG
矢量

寄存器

地址

U2-07

故障时输出电圧指令

0.1V

-

A

A

A

A

86H

U2-08

故障时主回路直流电圧

1VDC

-

A

A

A

A

87H

U2-09

故障时输出功率

0.1kW

-

A

A

A

A

88H

U2-10

故障时力矩指令

0.1%

-

×

×

A

A

89H

U2-11

故障时输入端子的状态

-

U1-10同样的状态显示。

-

A

A

A

A

8AH

U2-12

故障时输出端子的状态

-

U1-11同样的状态显示。

-

A

A

A

A

8BH

U2-13

故障时运行状态

-

U1-12同样的状态显示。

-

A

A

A

A

8CH

U2-14

故障时累积动作时间

1H

-

A

A

A

A

8DH

U3-01

1次前的故障内容

-

-

A

A

A

A

90H

U3-02

2次前的故障内容

-

-

A

A

A

A

91H

U3-03

3次前的故障内容

-

-

A

A

A

A

92H

U3-04

4次前的故障内容

-

-

A

A

A

A

93H

U3-05

1次前故障发生时的累积动作时间

1H

-

A

A

A

A

94H

U3-06

2次前故障发生时的累积动作时间

1H

-

A

A

A

A

95H

U3-07

3次前故障发生时的累积动作时间

1H

-

A

A

A

A

96H

U3-08

4次前故障发生时的累积动作时间

1H

-

A

A

A

A

97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