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段设备运行时间累计程序,不知怎么搞

楼主(2012-11-07):
你好,公司内有台加工汽车板料的机器,用的三菱QCPU.要求加一段程序来统计每个班的设备联机运行时间及产量,来给操作人员算奖金。只要设备自动启动,时间就开始累计计时,直到交班时间8点到,然后把时间产量等数据写入上一个白班或夜班地址中,本班数据清零。我对三菱的一点都不懂,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下手,1、不知道怎样做时间累计程序。2、不知道怎样提取PLC的系统时间,请问哪位高人指点指点,或者有做好的程序请发个给我QQ279494686,可以小额的意思一下。再次跪谢各位了

网友A:
首先你需要选用带时钟功能的PLC,然后对时钟进行设定,而且需要加上时钟校准程序(PLC的时钟一般误差较大),然后你可以直接调用PLC时钟进行比对处理,达到分段计时计数处理即可

网友B:
做个标记,等着看答案

网友C:
可以用PLC上的特殊寄存器做秒表或者分表使用,然后在自动运行状态下累计特殊寄存器动作次数,在PLC时钟到达8点的时候转移所累计次数,这样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D:
可以用PLC上的特殊寄存器做秒表或者分表使用,然后在自动运行状态下累计特殊寄存器动作次数,在PLC时钟到达8点的时候转移所累计次数,这样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楼主:
谢谢了哈,在做的过程中不懂的还得向你们请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