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口占满时,想连昆仑通态的触摸屏TPC7062KX,怎么办?

楼主(2012-11-07):
西门子的S7-200PPI口被占满时,可以用EM277连西门子的smart line触屏,但是这种方法不仅造价高,而且对于昆仑通态、维纶、步科可其他国内品牌触摸屏是不能连接的,因为EM277用的是DP从站方式。
这时如果想使用非西门子的其他国产触屏,就可以选用大连德嘉电子的PPI扩展模块来实现了。

合肥某用户使用的是昆仑通态的TPC7062KX触屏,效果非常好,推荐!

楼主:
有关PPI扩展模块的详细说明欢迎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

网友A:
Prodave 6.0 与 西门子S7-200 以太网通讯 常见问题
西门子prodave 6.0是不能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7-200的CP243-1通讯的,只能用PPI方式通讯。
但有一种例外。
如果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PPI,就可以使用prodave 6.0的以太网与S7-200进行通讯。它所使用的协议是S7-300(profinet)。设置时要注意以下事项:1、要安装西门子STEP7编程软件 2、在STEP7的set  PC/PG interface 中的驱动选择为TCP/IP(AUTO)注:这是因为大连德嘉的ETH-PPI走的是西门子S7-300协议,所以要用该驱动。
对于S7-200中的V区的读写,实际上就是对DB1的读写。要使用Prodave 6.0中的field_write_ex6和field_read_ex6函数。(尤其注意的是,不要使用db_write_ex6,它在200系统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购买大连德嘉电子ETH-PPI产品的客户,可在线申请delphi程序的例子。
在西门子300TCP协议中,由于没有V区,而在西门子S7-200的系统中,没有DB块,ETH-PPI将他们俩者的对应关系变为DB1对应V区,请注意是DB1!
Prodave已经被国内用户大量使用在数据采集、性能分析、报表生成系统中,使用范围很广,但以太网的例子非常少。西门子自己的例子只提供了一个MPI方式的例子,我司主页http://www.dl-winbest.cn/
上提供了300的例子,但是没有200的例子。希望我们可以抛砖引玉,与大家一起推动工控以太网的进程。

附件为 prodave6.0 通过ETH-PPI读写S7-200 V区的例子:

delphi源程序请购买后联系销售索取:

网友A:
西门子smart触屏连接S7-300以太网口PN的PPItoPN适配器敬请关注www.dl-winbes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