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脉冲输出完成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2-11-07):
新手试玩步进电机,先遇到如下问题:

这个M8170不起作用啊,我在手册上也没找到其他指令,动作其实和简单,就是马达转3圈,停2秒,再转三圈,如此循环,但是M8170始终接不通,导致T1不计时,三菱PLC中的M8029很好用,急死了,求高手教教我,怎么整啊

网友A:
M8170是下沿触发,不足以让T1计时,做法应该如下:

网友B:
线圈M8170的下降沿只能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不能够将您的后面的计时器进行计时,所以才会出问题,您可以参照楼上的程序。

网友C(2012-12-17):
楼上师傅说的不错,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6-18):
LDF M8170是在信号输出完之后才有一个导通信号,所以不能直接驱动T0计时的,可以参考楼上的做法

网友E:
脉冲标志,M8170,M8173取下降沿

网友F(2015-04-17):
对,取下降沿就要  用保持电路,定时器采用起作用了

网友G(2015-09-29):
有无搞错,T1不会自锁的了,加个自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