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断路器、接触器

楼主(2012-11-07):
2.2KW  4.0kw 15KW  都是380V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一千瓦约为两个电流

2.2KW 4.0kw 15KW

5A  8A   30A

断路器按着1.5倍的额定电流选,选D型的断路器

接触器电流大于等于额定电流一个等级

网友B:
归根结底就是根据电流及负载性质来选择断路器和接触器。

对三相400V的纯阻性负载来说来说,电流等于功率的一点五倍,楼主这几个功率的电流分别是3.3A、6A和22.5A。

而对于三相电机类负载的功率因数大概是0.8左右,所以每千瓦的电流大概是两A,也就是4.4A、8A和30A.

考虑到安全性和可靠性,建议断路器和接触器分别选择6A、10A和40A。

然后根据负载类型选择断路器的脱口曲线

网友C(2013-05-10):
用公式P=UI就可以算出是用多少的电流了,我公司是施耐德的代理商,如果你有需要要订货的可以与我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