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45KW变频器电源板故障处理。

楼主(2012-11-07):
易能45KW变频器不能启动,检查是电源板故障,怎样处理。

网友A:
一,判断顺序
1,先断开电源进行检查,再送电源;
2,在判断外部电路是否正常:

    输入电源

    电动机

    外部控制电路

3,先检测变频器主回路是否正常,再检测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4,变频器先空载运行(不带电机),再轻载(带电机)运行,最后加载运行;

二,常用工具备件

1. 万用表、钳流表、电笔;

2. 常用配件:CPU板、电源板、操作面板(及常用元器件)

3. 其它配件:根据故障现象准备所有备件。

三,常见故障

1、 故障P.OFF

故障现象:上电后一直显示P.OFF;

故障原因:(1)输入电源电压过低;(2)输入电压缺相;(3)变频器直流电路限流电阻烧断;(4)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故障;

处理方法:

(1)检测电源三相输入电压R,S,T端子,各线电压是否为380V。如果线电压低于320V或输入电源缺相,则应排除外部电源故障。

(2)如果输入电源正常,可判断为变频器内部故障,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或缺相保护故障。

(3)开关电源出现故障:负载短路,如风扇异常;驱动电路短路;限流电阻烧坏。

(4)主接触器故障:限流电阻串接主回路带负载运行。

2、故障E001

故障代码E001:表示变频器加速时过电流

故障原因:(1)加速时间太短;(2)V/F曲线不合适;(3)转矩提升过高;(4)电网电压过低;(5)变频器功率太小。

处理方法:(1)延长加速时间;(2)调整V/F曲线;(3)设置适合负载的转矩提升量;(4)检测输入电压;(5)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3、故障E013

故障代码E013:表示逆变模块故障

故障原因:

(1)变频器三相输出线间短路,或电动机对地短路;

(2)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3)环境温度过高;

(4)控制板连线插件松动;

(5)辅助电源损坏,逆变模块驱动保护电路故障或CPU板异常。

处理方法:

(1)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线,拆下电机线,检查电动机是否短路;

(2)清理风道或更换风扇;

(3)降低环境温度;

(4)检查连线并重新连线

(5)更换电源板,逆变模块驱动保电路或CPU板。

4、 故障E019

故障代码:表示欠电压故障。

 故障原因:输入电源过低或缺相,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异常,主回路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

(1)输入三相电源电压范围320—400V,实际应用中变频器满负载运行时,输入电压低于340V时可能会出现欠压故障。提高电源输出电压。

(2)直流主回路中接触器跳开。使限流电阻串入主回路。

(3)电压检测电路故障:电压检测电路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取样,比较后输入给CPU处理器,当低于设定电压值时,CPU发出封锁IGBT信号,并同时显示故障代码。

5、 故障E002/E005

故障代码E002/E005:表示在减速过程中出现过流或过压。

故障原因:(1)减速时间过短,电机回馈能量过大。(2)电压检测电路或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1)在生产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2)加装外部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6、 故障E002/E008

故障代码E002/E008:表示过流或过载;

故障原因:

(1)负载过重。

(2)运行负载冲击过大。

(3)电机堵转。

(4)变频器主回路输出短路。

(5)输出电压不平衡或缺相。

(6)输出电流振荡。

(7)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8)电流传感器故障。

7、故障E010

故障代码010:表示变频器过热。

故障原因:风道阻塞,环境温度过高。散热风扇损坏不运转,模块异常,模块与散热器接触不良,温度检测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1)检查风扇是否正常。(2)判断变频器的实际温度是否过高。若变频器温度正常,但跳E010保护,则说明温度检测电路故障。

8、故障020

故障代码020:表示变频器受干扰。

故障原因:外部干扰源干扰变频器。

处理方法:查明干扰原因,一般干扰信号来自控制线路,可先将控制线逐一拆去,便可判断干扰信号的途径,整理控制线路,让控制线路严格与动力线分开,采用屏蔽线,注意屏蔽层一端接地。

9、 故障E014

 故障代码E014:表示外部设备故障.

故障原因:(1)外部设备故障。(2)变频器外部故障输入端有信号输入。(3)CPU板坏

 处理方法:排除外部故障信号,更换CPU板。

10、 故障E016

故障代码E016:表示RS485通讯故障

故障原因:(1)串行通讯参数或数据发送错误。(2)通讯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更换CPU板。

11、 故障E015

故障代码E015:表示电流检测故障。

故障原因:(1)电流传感器故障。(2)电流检测放大比较电路异常。

 处理方法:(1)将传感器取掉,电动机低频,空行运转,不跳E015,换掉电流传感器,(2)电流检测运行电路故障,更换CPU板。

12、 运行中频率波动

(1)输入电源是否波动;

(2)负载是否波动;

(3)输出电流是否震荡;

(4)调速电位器是否正常;

(5)调速信息是否受干扰;

13、 运行中频率降低至0HZ

(1)外部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2)控制端子是否正常;

14、 通电后操作键盘无显示

(1)键盘坏

(2)直流电路上的限流电阻坏;

(3)直流电路上的快熔烧断;

(4)三相整流桥烧坏;

(5)开关电源故障;

四,变频器主回路元器件检测

4.1 主回路元器件损坏常用判断方法:

1.整流桥   可采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判断;

2.电  容 可观察外观,用模拟表电阻档测充电、放电特性或万用表测电容档;

3.变压器 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是否断路,依据温升判断匝间是否短路等;

4.接触器   检测线圈是否断路,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5.逆变桥   IPM采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判断;

4.2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引起故障,到现场后,采用下列措施:

1.看,首先是要仔细看,观察变频器的工作环境,看是否有粉尘,是否有液体流入变频器,是否有震动、潮湿等等。 同时在断电情况下,打开变频器的面盖,观察内部,是否有明显的损坏。

2. 问,观察的同时,询问现场操作人员,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故障?平常使用情况如何?发生故障时的负载情况,电流情况,有何故障现象?(比如:响声,其他设备的影响等等)。

3.测,有了对现场的初步了解,还要进行测量,确认变频器的主回路是否损坏。

4.上电,确定主回路没有损坏的情况下,上电进行观察。

5.上电以后如果有显示,要仔细查看变频器的故障记录,查看变频器发生故障时的电流、电压、频率等等,要仔细分析。

4.3 功率模块检测方法:

1.拆下与外连接的电源线(R、S、T)和电动机连接线(U、V、W);

2.准备好万用表(设置为1欧电阻测量档或二极管测量档);

3.在变频器的端子排R、S、T、U、V、W、P(+P)、N(-P)处,交换万用表极 性,测定它们的导通状态,便可判断其是否良好。

网友B:
电源板故障包括很多,楼主讲的不够详细,查一下开关管有没有工作(分压部分有些电阻当保险用的),电源驱动部分,(震荡信号,基准电压),电源需要输出的几路电压。

楼主:
对:xiake998关于电源板故障包括很多,楼主讲的不够详细,查一下开关管有没有工作(分压部分有些电阻当保险用的),电源驱动部分,(震荡信号,基准电压),电源需要输出的几路电压。内容的回复:
只是里面的电器元件不知道叫啥·请问大师霍耳传感器,开关电路,都在那啊,用什么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