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71的几个问题 ?

楼主(2012-11-07):
本人新手 第一次使用施耐德变频 求指教

1.简易面板能在面板上启动电机吗? 如果可以 请问怎么设置?

2.带负载能自整定吗?

3.现有一atv71变频用 4-20mA 信号调速, 接线:al2,com接 plc4-20mA (测量过 有输出)Ll1,+24 接一开关,

2线控制,启动/停止宏,al2 设置为电流4-20mA,给定一通道为al2给定,给定无切换,  但启动变频器改变电流信号显示永远是0.0 无速度给定,请问为什么?是否还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ATV71变频器模拟输入输出的调整方法

模拟输入输出的调整是在【1.5输入输出设置】(IO-)中设置。
模拟输入AI1只能接入电压信号不能接电流信号。电压信号的类型可接两种:0 ~10伏(出厂设置不需修改)和+/-10V输入。如果现场使用+/-10V信号给定变频器的速度给定,那么需设置【AI1类型】为【电压+/-】。+/-10伏连接见图1所示:
ATV71 变频器由端子实现-10~+10V 输入时,要接在AI1+和AI1-两个端子上,+10V对应正向最大给定值,-10V 对应反向最大给定值;如采用外接电位计给定方式,要把AI1-端子和COM端子短接,即只能是0~10V。

                                             图 1 接线图
模拟输入AI2可以接电压或电流信号。出厂设置AI2的量程为0 ~20mA。如果需要将AI2设成双向输入,应将【AI2取值范围】(AI2L)设置为【+/-100%】(nEG)。此时0mA对应 -100%,10mA对应0%,20mA对应100%。
如果需要接入4-20mA信号,将【AI2最小值】设为4mA即可。在输入信号为电流信号时,要注意电流的方向,正确的方向为从AI2端子流入,COM端子流出。
模拟输出AO1出厂设置是0~20mA,并且没有设置任何功能。
如果需要给AO1分配功能,可在【AO1功能分配】中选择一个要设置的功能确认即可。例如,如果需要AO1反映电机的实际频率,选择【电机频率】(OFr)即可。如果需要输出为4~20mA时,因为出厂设置【AO1类型】(AOIt)的设定是0~20mA电流,所以只需修改【AO1最小输出值】(AOLI)这个参数为4mA。
如果需要输出信号是电压信号,选择【AO1类型】(AOIt)为【10V电压】(10U)。

网友B(2012-12-23):
简易面板如果只有指示灯的那种就不能启动,有按键和数码显示屏的可以启动。

网友C(2013-05-13):
整定 必须空载

显示0.0,请看监视菜单 模拟输入是多少?是否为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易面板如果只有指示灯的那种就不能启动,有按键和数码显...

 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A:
简易面板能在面板上启动电机吗? 如果可以 请问怎么设置?

在面板上有本地/远程按钮,打到本地时,可通过面板起停变频器,也可通过面板给定频率

网友E(2013-06-20):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