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xp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2-11-07):
请问给为大师,CPU224XP上的自带模拟量口 AIW0;AIW2能不能输入4-20MA信号,我现在的传感器是4-20MA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CPU224XP的模拟量只能接受0~10V,如果你传感器是电流,那就要转换成电压,传感器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然后用模拟量测电阻的电压就行了,4~20mA对应的是2~10V,不过你要买一个精密电阻,并且要校正,反正要调试加偏移量才比较准确。

网友B:
224XP自带两个电压输入M,A+,B+,地址AIW0和AIW2,一个电压或电流输出。电压输入DC0-10v,对应0-32000,请确定输入范围,然后做比较输出!

网友C:
买个变送器就行了

网友D:
有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的安全隔离栅没?

网友E:
首先CPU224XP上的自带模拟量口 AIW0;AIW2不能输入电流信号只接受DC-10——+10V电压信号。传感器4-20MA信号通过一个1W,250欧姆的精密电阻转换为1-5V电压信号输入。具体可借鉴:

选择电阻的参考意见:
 1、选择低温度系数的。比如可以选择50PPM及以下的。
 2、电阻值,以充分利用量程为原则,就近取值。比如20mA要转成5V,取250欧电阻,如果没有250,而有200欧的电阻,也可以的。只是20mA转出来只有4V,损失一点量程。
 3、电阻精度,能高一点最好。如果做不到,可以拿电流表标定一下。输入一个电流(可以用电阻从24V中限流得到),读EM231的读数,计算出修正系数。
 4、如果考虑通用性与互换性,优先选择标准电阻。比如250欧/1W/25PPM。

网友F(2018-08-10):
模拟量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只要加一个精密的电阻就可以了,电压=电流*电阻,接入250欧电阻时,  20ma电流可以转换为5V电压信号了。

网友G:
并联上一个500欧的电阻

网友H:
回收西门子S7系列PLC模块、触摸屏、变频器等,新旧不限!158-0616-2680

网友I:
还是不错的,资料比较全666

网友J:
偶也是初学者,大家共同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J:
学习下,正在学习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