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卡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11-08):
DIO是什么?DIO卡具体有什么用呢

网友A(2012-12-21):
D代表数据   I-  INPUT    O-OUT PUT   还有问题吗??简单说就是数据输入输出点!!!

网友B:
DIO就是数字量输入/出。DO就是数字量输出,DI就是数字量输入,DO用来控制电机,DI用来检测电机;

网友C: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不知楼主从什么地方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