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 EM231 TC EM231 RTD的区别

楼主(2012-11-08):
请问三者的区别。我手上的是EM231 AI4*12Bit。它的拨码开关只有6位。请问它能直接连接热电偶或热电阻吗?如果能应该怎样拨码。

谢谢!

网友A:
不能。

后2者是专用的,相互之间都不能直接替代。

网友B:
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出的信号不是常见的标准信号不能用标准的EM231 AI4*12Bit来处理,他们对应有专用的模块。

RTD用:6es7231-7pb22-0xa8(2输入);6es7231-7pc22-0xa0(4输入)

热电偶用:6es7231-7pd22-0xa8(4输入);6es7231-7pf22-0xa0(8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