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技术问题

楼主(2012-11-08):
台达VFD-S变频器11kw,用端子正反转没有反应,测试其电有24V,定位器可以设置频率大小,但正反转变化时面板数值不变,只有灯变化,run灯也不变化,这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你查一下控制源设定的对不对(台达S是2-01参数),多功能端子设定,正反转接线有没有问题,有些变频器有硬件使能的也要看一下。

网友B:
请问楼主后面那么取理的,是啥原因啊。我也遇上了

网友C:
这个有些变频器的的功能里面  会让你选择在运行时候,是显示频率变化嘛  还是显示设定频率 你看下你的那个说明书里面有没有这项功能设定

楼主(2012-12-11):
对:liquang520关于请问楼主后面那么取理的,是啥原因啊。我也遇上了内容的回复:

你也遇上了啊,加我541846938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参数设置问题,把2-01设置为d1就可以了

楼主:
对:lxg4387关于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参数设置问题,把2-01设置为d1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