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指令手册

楼主(2012-11-08):
关于S7-200的指令手册

西门子200系列的PLC 官方公开发布的除了《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还有其他官方发布的指令或者编程手册么。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里面的指令集解释的不清楚,除了 STEP 7 MicroWIN软件自带的帮助,有无其它官方详细的便于查询的

编程或者指令手册。

一般做设计时候选型、编程、硬件查询,各位大侠都用到哪些手册?

网友A:
选型、硬件查询你可以参阅西门子官方出版的S7200可编程控制器产品选型样本,编程的话权威资料就是你上面提到的那个《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另外可以参考那个《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以及西门子工程师编写的

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

Beta Version 0.95

下载地址: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36.chm

网友B:
    《  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 一书不错,还有就是按下 F1 的编程帮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型、硬件查询你可以参阅西门子官方出版的S7200可编程控制器产品选型样本,编程的话权威资料就是你上面提到的那个《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手册》,另外可以参考那个《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以及西门子工程师编写的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Beta Version 0.95下载地址: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136.chm

好的,谢谢你了。回答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深入浅出西门子S7200》 一书不错,还有就是按下 F1 的编程帮助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