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伺服如何与电脑连接通信

楼主(2012-11-08):
我想请教下大家个问题。我要用到S7-300-2NP/DP+S120伺服+1FT6的伺服电机。在调试S1120驱动器的是候一定要STARTER软件来调试吗?如果一定要用那我该买那些硬件来通信啊?我是新手。拜托!

楼主:
看来西门子的伺服是很少人懂的了。唉

网友A:
是要用STARTER,或者西门子另一款更高级的软件SCOUT。

还有就是一种面板调节方式,你需要购买BOP面板,而且功能也不如STARTER,用起来不方便,不推荐。

用软件调试的话你应该买一个专门的Profibus-DP接口的调试电缆,推荐一个USB转Profibus_DP接口的设备6ES7972-0CB20-0XA0,(另外还有一款CP5711,功能更强,价格也更高)不过可能最新的S120控制器都支持网线调试了,即使如此,还是建议你买一条西门子的调试电缆,毕竟以后可能一直会用到。

另外,还可以用串口来调试,但是速度太慢,一般人都不能忍。

网友B(2013-02-27):
学习了!软件SCOUT很少看到用,是不是需要向西门子购买?

网友C:
  可以用starter或scout(好像S7 technology也可以)。其实scout适用于simotion产品的编程调试, simotion是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分为simotion P, simotion D 和simotion C, 其实scount里面集成了starter.SCOUT是有授权的,需要购买.

  LZ的配置如果想通过PLC控制S120需要用profibus的报文来实现.如果你买的是S7 T-CPU的话, 那它的运动控制功能会强大一些,系统会提供许多运动控制的function block.

  调试s120驱动器时,如果是新版本的CU可以直接用网线就可以连接了,如果是老版本的CU则需要profibus通讯,通常要买一块CP卡.

网友D(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E:
我有过一次类似调试经历,一开始也很担心搞不好,不过一步一步进行到后来,才发现其实不难,你需要看些资料和参考例程,在论坛里三言两语,大家很难帮上你的。

网友F(2019-09-18):
学习中,还没有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