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变频器替换

楼主(2012-11-08):
原来有一西门子变频器,型号:6SE7021-4EP50-Z=G91+C12+C23+F01D

请教各位:

1)这款变频器有没有停产,还有没有备品备件?

2)如没有的话,替代型号是什么?

多谢了。

网友A:
打西门子技术支持电话:800 810 4288

网友B:
      随便选个国产的或进口的其他品牌替代皆可,功率等级一样就可以了,自己改下接线!我们都是这样干的,小功率的国产绝对没问题!

网友B:
      6SE7021的变频器--额定电流10.2A-11A,电压等级不一样,电流稍微有差别!你选个同样电压、同样或稍微大于这个额定电流的即可了!或者你描述下你现在的控制方式及变频器到电动机的距离,然后给你选型建议!

网友C:
这个型号的能够买得到的,我们公司用的大多数是这个系列的!

网友D:
打西门子技术支持电话:800 810 4288 ,  有钱就没有买不到的, 或是国产替代 !

网友E:
都一样现在不景气大都用国产代替了。用的起进口的都老有钱了。

主要品牌:
金钟默勒、西门子、ABB、施耐德、菲尼克斯;【德国金钟默勒MOELLER】低压电器及配电产品、可编程控制器(PLC)、工业电源、变频器。王彭蓓川0755-33953759 13510143411 QQ2286562257 传真0755-29366903

网友F:
关键是自己要搞清楚变频器的功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