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原点回归 常用什么开关作为限位开关,近点开关呢

楼主(2012-11-08):
伺服电机 原点回归 常用什么开关作为限位开关,近点开关呢?

网友A(2013-02-01):
一般来说用关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用关电开关。

光电开关,对吧。谢谢

网友C(2013-04-02):
对射型光电开关,我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D:
伺服电机原点回位有接近开关比较好,光电有时乱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