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的分频输出

楼主(2012-11-08):
最近看到伺服驱动器一个功能,是分频输出,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哎、、这个分频输出有 OA+,OA-,OB+,OB-,OZ+,OZ-   三路。那一般怎么用啊。这个是不是伺服接受多少脉冲然后反馈出来的脉冲数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的分频输出,不是伺服系统接收的脉冲数,如果你需要用上位机监控电机的位置的话可以用到这些信号。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伺服电机或是第二编码器到 伺服器中脉冲的分频输出, 我司用的 CT UNI 变频器的第二编码器模块就有这个功能,上次通讯网 TX 还在研究这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