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4-20ma电流信号如何实现接入2个不同PLC等采集设备

楼主(2012-11-08):
如题一路4-20ma电流信号如何实现接入2个不同PLC等采集设备

现场可燃气体浓度信号为4-20ma,接入可燃气体报警器后,希望同时送入PLC模拟量采集模块,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通过一个250欧姆或500欧姆电阻转换为电压后可以给到两个PLC设备,如果两个PLC不共地的话可以加隔离放大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加个有源信号隔离器也叫安全栅的,选一进二出的那种,然后你双路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推荐一个一入两出的隔离栅

优倍CM311P

网友D:
我们叫信号分配器,选个一进2出在就行了

网友E:
用一个 一进二出的  安全栅

需要的话 联系我   电话  13915196296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加个有源信号隔离器也叫安全栅的,选一进二出的那种,然后你双路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楼上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加个有源信号隔离器也叫安全栅的,选一进二出的那种,然后你双路就没有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在不差钱的情况下,这个办法也许好。

其实只要楼主的两台PLC之间相距不远,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就行了。

网友G:
很简单   之间将两个PLC模块串进去不就完了吗!

网友H(2013-03-03):
两个PLC模块直接串联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   之间将两个PLC模块串进去不就完了吗!

我们原来用仪表控制两个阀门都是串联的,不过前段时间新项目换了阀门品牌,结果PID带不动两个阀,价格有源隔离栅就解决了,楼主有条件也价格吧

网友J:
可以实现,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哦  13531849605,

网友K:
直接串接就可以了!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楼主(2019-05-13):
确实,只要把2路模拟量通道串联就可以了。

楼主(2020-06-24):
WS15252信号隔离器.jpgWS15252系列隔离端子主要与DCS、PLC工业测控系统及变频器、执行器、变送器等配合使用,完善和补充系统模拟I/O插件功能,增加系统抗干扰性和现场工作的可靠性

引用 楼主:
确实,只要把2路模拟量通道串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