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能访问OPC Server吗?

楼主(2012-11-08):
怎样能实现用手机访问OPC Server来远程获取并操控现场的设备运行状态呢?

迅饶OPCBridge

特点:
-绿色免安装,可配置性强,操作简单,稳定可靠,故障诊断方便。
-支持VB脚本;
-支持看门狗功能;
-支持中英文版本,方便用户操作。
-在PC监控模式下,配置软件OPC2Modbus,可用于PC仿真。
-网关内置WEB服务器,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查看实时变化的数据和通信状态,方便现场调试。
-支持OPC转为ModbusRTU和Modbus TCP。

功能描述
功能一:OPCBridge软件可以用来解决远程访问OPC服务器遇到的DCOM配置问题(远程OPC缺点:通讯不稳定,DCOM配置麻烦,不利于维护)。在OPC服务器运行的电脑上安装OPCBridge软件后,通过此软件读取OPC服务器并转换成Modbus服务器,这样其它电脑仅仅通过访问Modbus服务器,就可以实现监视和控制(读写OPC服务器)。
功能二:可以让Linux平台的设备(如某些工业触摸屏)或者不带操作系统的设备(如PLC)通过Modbus协议可以访问PC上的OPC服务器,从而实现系统集成。
功能三:通过本软件,PC上的浏览器或者手机上的浏览器可以通过Web对OPC服务器进行访问。
本软件优点:可配置性强,操作简单,稳定可靠,另外提供Visual Basic脚本进行逻辑编程以及WEB功能,程序退出后,自动保存时间日志。在OPC服务器意外关闭的时候,该软件能够使OPC服务器自动运行起来,还支持多国语言,方便用户操作。
运行环境
支持Windows XP/2000/2003/Win 7/Win8,
WEB支持IE8以及以上版本,Opera、苹果的Safari、Google Chrome以及火狐浏览器。
应用领域
-解决工业触摸屏访问OPC服务器
-解决不带Windows操作系统的控制器访问OPC服务器,如Linux OS 电脑、PLC、DCS等
-解决访问Citect、IFIX、RSVIEW、WINCC、组态王、易控等组态软件远程OPC服务器的问题
-在智能家居领域,用手机、IPAD等控制灯、电动窗帘、监控温湿度等等
等等……

智能建筑,楼宇自动化,工厂自动化,设备厂商,智能交通,煤矿,能源等

关键词:OPC转Modbus  ModbusOPC ModbusServer OPC转Modbus TCP OPC转Modbus RTU

网友A:
答案是可以的,现在已经有这类产品啦。我们公司有款产品叫OPCBridge,有这个功能。想深入了解的,可以加我的QQ:1302198481

原理是:在通用的OPC客户端内部,嵌入一个Web服务器。不过OPCBridge的功能远不止这些,其它功能如下:

1、内部还有一个VB脚本编辑器。开发这个目的,是为了扩展更多的功能。譬如:当2个OPC服务器的数据需要互通的时候可以使用脚本实现;可以侦测OPC服务器是否因为网络不通,人为断开,自动重新连接OPC服务器;发出告警声音等。脚本范例如下:

Dim vtValue
ReadOPCValue  "SAS_2.PV", vtValue
Dim wQuality
wQualtiy = GetTagQuality("SAS_2.PV")
If  wQuality <> 192 Then  ReConnectOPC "PCAuto.OPCServer"

2、内部还嵌入了一个Modbus 从站。这样让触摸屏、PLC等设备可以通过串口访问OPC服务器(如组态软件)里的变量。当然也可以通过网口走Modbus TCP协议访问。当有的时候DCOM配置死活不行的时候,就干脆用OPCBridge运行在OPC服务器同一台计算机上,避免DCOM配置。而局域网里的其它计算机通过Modbus TCP协议也可以访问到OPC服务器。

上面说的有点绕口,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还是加我Q吧,我传视频好啦。

楼主:
听说OPC很多都是基于微软的DCOM进行开发的,你这个避免DCOM了,是绕开它的吗

网友A:
当有的时候DCOM配置死活不行的时候,就干脆用OPCBridge运行在OPC服务器同一台计算机上,避免DCOM配置。而局域网里的其它计算机通过Modbus TCP协议也可以访问到OPC服务器。

像工业触摸屏访问OPC服务器,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楼主:
DCOM 配置是OPC远程访问的一个基础,避免了DCOM配置会不会产生一些别的影响呢?

网友B:
可以的,现在工厂生产监控方面有很多应用例子。

网友C(2013-04-03):
肯定是要做web发布啦

网友D:
楼上的这么肯定一定要WEB发布?

Inition web-base HMI/SCADA Software 不需要任何WEB服务器支持,就可以为支持JAVA的PC、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开发HMI/SCADA项目,有兴趣请点击http://www.baleycontrols.com/Ignition.html

网友E(2013-06-08):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这么肯定一定要WEB发布?Inition web...

 听起来不错,不知道真实情况真么样,有用过的吗?

一直想做个这样的,有空交流一下。

网友F:
本人也讨厌DCOM配置,所以搞了一个WCF服务器对标准OPC服务器进行封装,然后访问都是通过WCF访问,非常简单,后来发现OPC的最新远程访问标准就是基于WCF的

网友D(2013-07-10):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楼上的这么肯定一定...

 用过,在iphone4/ipad/安卓系统手机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