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为何输出不ON

楼主(2012-11-08):
PLC 为cj1M,我在线用强制功能把两个点强制ON,为何输出不on呢,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是否是SFC内的转移步程序,可能没到这一步,强制也无输出 。

网友B:
   从梯形图看是有输出的呀, 如实际现场没有输出,可能你 PLC 或是 输出模块点坏了 !

网友C:
和你程序里面的101.14有关,看看是不是在哪里101.14出现了问题。

网友D:
有几种可能,1你的是条件程序,程序执行条件没满足,2.你的101.14点在某个地方一直被复位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梯形图看是有输出的呀, 如实际现场没有输出,可能你 PLC 或是 输出模块点坏了 !

讲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梯形图看是有输出的呀, 如实际现场没有输出,可能你 PLC 或是 输出模块点坏了 ! 讲的有理

诸位看清,101.14这个部位不是“全绿”色的,只有实心的全绿色才是完整的ON,PLC接点才会亮。空心绿PLC接点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种可能,1你的是条件程序,程序执行条件没满足,2.你的101.14点在某个地方一直被复位住

这个我也看了,全程式中只有101.14这一处用到,其他处没有用到这个点。

楼主:
请问是用强制这个功能的话,后面的out指令一定会ON吗,另外,在PLC软件中,对一个点有强制on  off ,还有一个“设置",请问设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从图上看,信号已经通了,全绿了吗,应该有输出的呀,看看配置中该点是否为1,然后再查找原因。

网友G:
图上看是有输出的;如果别的地方没有用这输出点的话,应该是有输出的;

还有就是地址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上看是有输出的;如果别的地方没有用这输出点的话,应该是有输出的;还有就是地址对不对?

网友I:
看图貌似没有输出,是不是在STOP状态!

网友J:
1、PLC是不是没有运行。

2、在你贴出的程序段后是不是又有1输出语句,并且这个语句输出条件不成立。

网友K:
CJ1M是这样的输出地址吗?

正常是0.00 1.00 2.00等等

按照模块位置排列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看图貌似没有输出,是不是在STOP状态!

网友M:
你的程序是否有分段呢?你101.04这个输出点要和101的其他输出点要放在同一个段里面。

比如我传的这个图片,如果你的101.04在PID_ZONES段里面而其他的点再Main_Program里面,这样就会造成你101.04这个输出点动作。

以前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否是一样。

低级错误你应该不会犯吧?比如说常传送0给101.04,keep指令复位处常接通之类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 ,现已解决,这段在IL   ILC程式之间,所以被控制了,IL的条件不满足。

谢谢各位好心的老兄们。

网友N(2013-02-20):
IC(02)与ILC(03)是否使用,如果程序有用此指令,那么应该是执行IC(02)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O:
我觉得程序中其他位置的输出101.14没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