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输入问题

楼主(2012-11-08):
ACS800只输入A、C相能显示,只输入B、C相也能显示,但是只输入A、B相不能显示,这是正常的吗,为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A:
请问你为所谓的显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对:字字实在关于请问你为所谓的显示是什么意思?内容的回复:

就是手操器上的显示,谢谢

网友B:
多大功率的?R7&R8的机器因为采用单相预充电回路,有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楼主:
对:oicu2002关于多大功率的?R7&R8的机器因为采用单相预充电回路,有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的型号是:ACS800-04-0260-3+P901,是R7&R8型,就不知道您说的“采用单相预充电回路”是什么概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