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z Plc程序上线问题

楼主(2012-11-08):
我们公司有一台Pilz的Plc,现在想做个程序备份,不这关于这个PLC资料少的可怜,希望可以有了解的人指导指导。

  主要是用RS 232和电脑连程序的,已经用过2-2,3-3,5-5;2-3,3-2,5-5和Pilz说明书上的一种连接方式1-3,6-2,5-5;三种连接线都没能连上,不知道是线的问题还是程序里面要设置什么参数。

plc型号是PSS SB 3006-3 DP。

谢谢了!

网友A:
找硬件手册,里面会有写的···

楼主:
主要是没有硬件手册,我们的资料也就只有提到连pc时用的232接法是1-3,6-2,5-5。试过,没成功,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在程序里面设置!

网友B:
     只用过 PLIZE 的安全保护类继电器,PLC 倒不真是没有用过呢,建议找客服吧 !

网友A:
你只是上载程序的话看看编程软件有没有通信设置的地方···设置好对应的串口号···

楼主:
看不到有哪里设置,倒是有tcp/ip设置,只是我用的是RS232。看程序的Help里面也只有讲到有两种连接方式。别的就没有了!

楼主:
很少有人用?没人关注了???

网友C(2012-12-18):
谁有PILZ 的编程软件,能给我传一份吗?

网友D(2017-06-07):
2-6 3-1 5-5方式是对的,不过要注意线的方向不要插反了

网友E(2017-11-08):
很少有人用?没人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