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HMI人机界面B系列怎么采集数据并输出?

楼主(2012-11-08):
新人求助,LZ有8个压力传感器显示仪表,并各自带有RS485A,B接口,想通过触摸屏把8个仪表的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并储存输出到电脑上。请问是不是只要用到采集功能的历史趋势图就够了?历史缓冲区的读取地址具体该如何设置?刚接触台达人机界面望各位大虾指导.人机界面喂S411型。

网友A:
可以实现!!组网设置!!!

楼主:
对:bhdxzgp关于
可以实现!!组网设置!!!
内容的回复:
能稍微具体点吗?刚接触人机界面,不是很懂

网友B:
我们单位用的用的就
是411,
也是采集压力传感器,找我吧。

楼主:
对:songjianhua188关于
我们单位用的用的就是411,也是采集压力传感器,找我吧。
内容的回复:
求指导。

楼主:
对:songjianhua188关于
我们单位用的用的就是411,也是采集压力传感器,找我吧。
内容的回复:
哥 求指导 有空的话能加个QQ吗 501944100 谢谢了